7075阳极铝氧化后有色差

楼主(2023-12-23):
7075氧化后颜色有白,有的会有发黄,差的时候还会出嘿斑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前处理没处理好,返工。

网友B:
好像说酸浓度不一样,电流不一样,7075就不稳定。

以前做过7075的机器人第七轴,7075要求硬质氧化,回来颜色是金黄色。

当时氧化厂的说酸浓度不一样就会变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说酸浓度不一样,电流不一样,7075就不稳定。

以前做过7075的机器人第七轴,7075要求硬质氧化,回来 ...

金色是正品。

网友:
我们的供应商送过来的联轴器啥颜色都有 五彩斑斓的绿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说酸浓度不一样,电流不一样,7075就不稳定。

以前做过7075的机器人第七轴,7075要求硬质氧化,回来 ...

7075硬质阳极氧化颜色不太好控制,有的厂家今天做一个颜色,明天做就是另一个颜色。我知道有个进口产品的外壳用的就是这种材料和工艺,但是每一批颜色都有差异,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如果你买到的几次都一个颜色,那可能是盗版的

网友:
7075如果不是单独设计的生产线,而是和5系6系共用产线,阳极的技术人员对7系不熟悉,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否可以用2系取代,2系相对来说只对化抛(需要用到硝酸化抛)有要求,其他工艺制程和6系几乎没差别

举个例子iPhone 从6S开始全部使用7系铝合金,大家谁见过花花绿绿的iPho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75硬质阳极氧化颜色不太好控制,有的厂家今天做一个颜色,明天做就是另一个颜色。我知道有个进口产品的 ...

不是硬质铝氧化是本色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处理没处理好,返工。

返工后达到效果,做了几次都是第一回不好,退了再做就接进了。

网友:
做的是什么颜色?

网友(2024-02-21):
图片太小了,看不清,第三张能看个大概,缺陷叫粗晶,是材料的病,表面处理显现的,前处理时间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