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问题等大师来分析

楼主(2023-12-24):
一根很细的带,通过图片上的形式拉动,怎么解决带拉动的时候不抖动,需要怎么分析,怎么处理?4号过轮质量不能太大,怎么得到带的最大拉动速度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23-12-25 08:55):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我这个不是同步带,,我说带也可以理解为绳子,我的带是拉动的,不是同步带那种旋转带动的。我说的拉带的时候怎么能保证不抖动,需要哪些方面的因素控制?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23-12-25 09:12):
还有就是2号、3号过轮是固定的,4号过轮是跟着带(绳子)可以上下运动的。

网友:
工况描述太少,也不好解答。你把速度降下来,启动慢一点,能减少抖动

网友:
带初始没有张紧吗?带是一弹性体,可以把它简化成弹簧,你怎么拉弹簧它才不会抖动呢?

网友:
张力控制?

网友:
带有各种形式的,是三角带还是平带,同步劳还是圆形带。
用途速度功率什么都不说你猜谜语呢

网友:
一点都没趣,都不知道场景

网友:
带的直线段加尼龙靠板

网友:
主要是各段之间的张紧度不同造成的抖动
加速阶段要克服轮子转动惯量所带来的阻力,匀速阶段要克服旋转摩擦力
并且这个阻力或者摩擦力和带的弹性系数相比不可忽略,甚至占比很大
建议:
1.对2号过轮之前的部分进行张紧
2.选择更适合的轴承,减少轮的旋转摩擦阻力
3.轮子材料选择质量更轻的
4.减少轮子直径

网友:
主要是张力,最好是保证带才有一个最小张力,张力变化要在可控的一定范围内

网友:
楼主可以采纳8楼的回复,很专业很详尽。
做一点补充,其实楼主这个问题是专门有一个小门类:张力控制......
市场上有公司专门做张力控制器(有很多种控制方法)产品出售的。

张紧轮的材质(影响到摩擦系数)、张紧轮质量(影响启动扭矩)、需要拉物料的材质(影响摩擦系数+影响最小变形拉力)。
而以上数据,在工程实际中都没有确定的科学数据,都只能靠需求人自己一次一次的试验测试获得。

如果公司没有试验试错预算,楼主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了,会被外行的领导误判为设计人员低能。

网友A:
这个最好就是链条传动,加导向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就是链条传动,加导向槽

这个带是产品,必须用的。不是结构里面的

网友:
过轮4加张力或是挂重物,拉速保持恒速

网友B:
看楼主的描述是利用重物张紧吧?所谓的抖动,我理解是不是速度太快重物太轻了导致跳动?如果无法增加重物,还希望更快的速度,可能需要改变阻尼方式。比如说磁滞阻尼器之类的。因为不了解你的具体应用要求,可能无法提供正确的建议。

网友:
上磁粉制动器

网友:
加导向和限位就得了,怎么拉都不会晃动。
我猜你肯定说这样限制那样限制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巴拉巴拉的,那你咋不早说,还问个d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描述是利用重物张紧吧?所谓的抖动,我理解是不是速度太快重物太轻了导致跳动?如果无法增加重物, ...

lz交代不清,什么叫抖动,如何固定,目标仅仅是不抖动吗?不抖动的目的是什么?抖动的弊病是什么?

网友:
你是不是想设计储存功能?

网友C:
带子?LZ是想做卷绕机吧!极片、隔膜本身都很薄,就要用到张力控制器,张力稳定就不抖,不稳肯定抖,抖了就有褶皱、波纹产生。如果自己足够牛就用伺服自己搞一套,搞不了就买市场上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子?LZ是想做卷绕机吧!极片、隔膜本身都很薄,就要用到张力控制器,张力稳定就不抖,不稳肯定抖,抖了就 ...

0.2mm的线,又想拉得快,又不能抖动或者跳动,不知道怎么算,得到用多大的速度

网友D:
你这是印刷包装里常见的问题,间歇性高速走定长,4是浮动缓冲,浮辊直上直下还是扇形,浮辊的阻尼,伺服加速曲线。最大速度无关,和加速度有关

网友:
还缺少一些条件,放料是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印刷包装里常见的问题,间歇性高速走定长,4是浮动缓冲,浮辊直上直下还是扇形,浮辊的阻尼,伺服加 ...

嗯嗯,我们客户的产品需要一根带(0.2mm),有个过轮当浮动阻尼,我怎么计算最大加减速是多少?假设过轮质量是M,行走距离260mm,这么短的距离,怎么知道多少的加速度不发生抖动,或者叫做跳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们客户的产品需要一根带(0.2mm),有个过轮当浮动阻尼,我怎么计算最大加减速是多少 ...

这么弱的材料没弄过,结实点的材料弄个气缸复位倒是可以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