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杆压入电机轴的质量

楼主(2023-12-24):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对于过盈配合的轴和蜗杆,如何来判断压装以后的质量呢,或者如何判断蜗杆与轴旋脱的扭矩呢?有没有计算公式什么的,依靠蜗杆的变形量产生力的作用,然后产生摩擦力,这种怎么分析呢

网友:
过盈配合传递旋转力?加个键不行嘛

网友:
这个查一下计算过程就有了  做个表格很简单

网友:
虽然没怎么看懂,但还是觉得很棒

网友:
过盈配合 就是利用两种材料的弹性模量进行计算张应力。

可以利用 温差法来实现,利用冷态下进行组装,在温升后膨胀 形成 胀应力。

可以找一下 力学书籍有完整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