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s2022 无法双击打开 重命名

楼主(2023-12-24):
在资源管理器不能对文件双击和重命名 会造成CPU拉满死机没有反应,那个大神指导下

网友A:
重命名的操作不是双击,双击是打开文件。
重命名的操作是单击选中文件,过会再单击文件名,才能重命名。
当前正在打开的文件不能被重命名的。要关闭文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命名的操作不是双击,双击是打开文件。
重命名的操作是单击选中文件,过会再单击文件名,才能重命名。
...

两种都会出现 内存占满 死机的状态。文件确保已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