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咋干咱就咋设计

楼主(2023-12-25):
图一是某二哥不知怎么抄的图,四个固定孔需要有相对尺寸,而且另一面需要固定个东西,各种因素限制之后,排除焊接的可能,螺接吧又没地方下手,做出来的这东西就废了。
图二是我改用钣金折弯,折完给我拍照看,我问,那几个孔呢?为什么激光不一次出来?回答,折弯能力不够,打算折完再上激光打孔。这不麻烦了嘛!!
图三是我改用两片板折弯再合焊。
主打一个不让加工为难。

网友:
东西没看明白,但是干的人舒心才是王道,工艺性好

网友:
设计不考虑加工,装配的时候就爪麻了

网友:
你是懂设计的。

网友:
没看懂,折弯件不都是先开孔再折的吗,这样不是增加成本?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还需要三种方案?!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要做多少啊,真有耐心。

网友:
要用术语。这叫根据现有工艺条件进行设计

网友:
设计就是要易用易装

网友:
量真的大,也不支持你用焊接,毕竟焊接也是成本高的,如果量很大,建议直接开模直接成型加下料,当然还是要有相应的冲床!

网友:
有两个问题没看懂 请教一下:
1、图二割孔后再折弯真的有影响吗,孔应该不是定位孔,若有影响孔是否可以改小,螺丝也改小;
2、又折弯又焊接真的没有给员工增加工作量吗?而且还是批量的产品,估计效率降低了一半;

网友(点评):
非钣金厂,折弯机也就干个粗活,平时闲置, 上下封口也得焊

网友:
我这个是按kg算的钱  所以工艺越复杂,我越爽,工艺简单了对方钱赚的太爽了 我心里不平衡

网友:
我就是干钣金的,没有见过先折弯再开孔的,成本变高,一般都是下料折弯一次成型,除非是设计出错需要二次加工才会加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