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相互插接后焊接精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3-12-25):
  焊接都是两个或者多个工件一起然后打坡口,然后焊接。在焊接过程中会出现公差变形等问题。而且这个变形基本上是很难人为的控制的,或者是人为控制也要付出很大的成本的。所以国家有焊接标准公差。为机械设计的做了一个参考。
  但是我今天遇到的一个焊接问题,我相信大部分人也遇到过,但是这种插接的焊接后,他的精度是靠什么来保证的?如果我焊接后不加工,精度能不能达到我的需要?
  图一是零件1插接到图二零件2的开口里,然后进行焊接。焊接后如图三的焊接图。我想问一下A这个角度的公差是靠零件一和零件二的开口配合精度来保证的还是靠什么来保证的?我实际需要是想在零件二上开点孔,然后要装一个轴承座再在轴承座内插一个一米长的轴,要求轴中心线和零件一的平面平行度达到0.06MM,如果就这样开口后焊接,不考虑焊接过程中出现歪曲,或者是公差没有把控好插不进去等因素。请问我可以不焊后加工吗?这方面有没有现成的技术标准可以查?    零件一的底下8MM的位置有加工公差要求,零件二10MM的开口也有公差要求。另外开口是有刀具越程槽的,只是我懒得画了。

网友:
焊接工装呢

网友:
焊接相当于一次 局部热处理,如果是电焊且不需要强度 可以试试冷焊方式(就是 点焊一下 等半个小时 再点焊 依次类推)

焊接和现场温度 师傅的作业顺序都有关

你这精度还是非常高 建议 螺丝锁 在点焊

网友:
做成机加件呗

网友A:
焊接达成你需要的精度还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可以焊后整形来实现。还有就是你这个一米的悬臂就算一体加工的座子,装配起来也很难保证平行度6个丝,建议优化成两个支点。

网友B:
平行度0.06 焊后不加工 达不到啊。。都不用考虑变形。

你做一个焊接工装也保证不了啊。焊后要加工一下的。

而且你是板子,10毫米的定位槽,而你凸起的只有8mm,这样的定位 定不住垂直度的,就跟短销只能定位,定不了垂直度一样啊。

网友:
你这要求非常高,用螺丝锁了再焊接,那个变形量都控制不住的。高精度就不要焊接了,做成一个零件,不能既要又要。

网友(点评):
而且还要轴承座和1米长的轴,你这里的平行度都不能保证啊,而且需要设计精密结构才有可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行度0.06 焊后不加工 达不到啊。。都不用考虑变形。

你做一个焊接工装也保证不了啊。焊后要加工一下的 ...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达成你需要的精度还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可以焊后整形来实现。还有就是你这个一米的悬臂就算一体加工的座 ...

是两个支点,只是另一边的我懒得画。不好意思啊,给你造成了误导。

网友:
如果没有动载荷看哪边可以调吧……就算轴承座安装也是有间隙的。0.06mm要求的焊接件……离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个支点,只是另一边的我懒得画。不好意思啊,给你造成了误导。

如果是两个座子,建议焊后加工两个座子的底面,这样平行度肯定没问题。如果不想焊后加工,就把一端座子做成可调的。

网友C:
达不到,有次焊接边长380的三角形,做工装才达到0.2mm以内的误差。

网友:
焊接是mm级

网友:
得焊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达不到,有次焊接边长380的三角形,做工装才达到0.2mm以内的误差。

好的。谢谢。

网友D:
1米长的轴   支承座底面只有85毫米  对比1000毫米的悬臂轴    6丝精度   焊接达到要求估计很难   图示看不出悬臂轴大小   支承座板厚10毫米如果没有加强筋   悬臂轴超过重量  重力变形都能有几个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两个支点,只是另一边的我懒得画。不好意思啊,给你造成了误导。

两端支承可以选择成品光轴  看看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米长的轴   支承座底面只有85毫米  对比1000毫米的悬臂轴    6丝精度   焊接达到要求估计很难   图示看不 ...

谢谢你分析的这么透。这个只是示意。方便大家理解的。真正的板厚是30-50之间。而且1米长的轴有500MM粗,另一端也有支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端支承可以选择成品光轴  看看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谢谢。中间是一个滚筒,直径500MM,中间是中空的,焊后加工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分析的这么透。这个只是示意。方便大家理解的。真正的板厚是30-50之间。而且1米长的轴有500MM粗, ...

板子够厚  轴够粗   焊接后加工6丝   1米的长度没问题  只要不是特别重  特别大

网友E:
设置加强筋,消除焊接应力,焊后加工

网友:
焊接后加工,放一段时间都会自己变形。

网友:
不要按照机加工的精度,往焊接件上套。
机加工的精度是道级的,焊接件的精度是毫米级的。
要是有精度要求,就焊后加工。

网友(点评):
好的,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加强筋,消除焊接应力,焊后加工

  谢谢了。你这样说的我肯定知道了。  问题是现在为什么要焊后加工?能不能拿出点实际的证据或者是参考依据?这就是设计工程师和绘图工程师的根本区别,你要拿出不可被反驳的理由来证明你是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你这样说的我肯定知道了。  问题是现在为什么要焊后加工?能不能拿出点实际的证据或者是参考依 ...

我发一本《焊接残余应力的产生与消除》你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一本《焊接残余应力的产生与消除》你看一下吧

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这个是有卡槽的啊。如果我卡槽是按照过渡配合的,而且我板厚又那么厚。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产生变形?这个变形的方向又是哪里?为什么有卡槽的情况下还会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