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踩过的那些坑吧

楼主(2023-12-25):
相信大家在做设计时,肯定没少发生或遇到问题刚毕业时进了家日企做非标,培训了几个月,被安排给一条装配调试中的产线做问题对应。

做了大概有半年,粗略翻了下笔记大概解决了七八百个问题点

里面有部分是客户的要求变更,部分是其他部门的错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设计的失误

那段时间每天都跟忙碌,去现场收集问题,确定解决方法,联系采购保证货期,改图出图投产,告知现场解决方式,排查其他床子有没有相似问题,典型问题总结。但确实也是能力提升非常快的一个阶段。

所以想和坛友们聊聊各自遇到的那些问题和解决方法。这里就先抛砖引玉几条

1.是刚工作两个月的时候,给别人出图把细牙螺纹当做粗牙螺纹标注。导致零件干错了,最后是重投了零件
这条其实是几个错误的巧合,首先这是个配合外购件的螺纹孔,原本是要采用粗牙螺纹的,但设计者外购件选型选错选成细牙螺纹。因为当时的设计规范,细牙螺纹是有单独颜色标注的。而我出图时也没去确认型号,直接当粗牙标注了。所以以后养成了确认型号+颜色标注细牙的习惯。确实也再没出过这种错误了

2.追加基恩士的IV传感器,只投了传感器本体,线缆控制器放大器等配件没投产。发现的比较早,后面追加投产了。
这个其实是自己的无知,当时并不清楚传感器还有这么多必要的配件,所以以后电机等外购件都会找供应商要选型表了

3.抽屉结构,外购的滑轨没给开安装孔,并且现场给上下装反了。
没开安装孔导致有几个螺丝是没法拧上去的,现场最后拆开了滑轨拧的。至于上下装反了,虽然是现场的错误,但实际上那块安装板我是可以设计成中心对称的,所以以后也有注意在设计上就避免装配错误。

4.架台下放的治具放置台,治具放置到位确实不干涉,但拿出/放回时就会和上面的横梁干涉,后面重做了治具放置支架,降低高度解决
这个,包括铝材门的门缝,电控箱的走线孔等都算一类问题,本质上和运动部件的干涉也是一样的。只考虑了某个情况时的状态,没有考虑完成运动轨迹的情况。为了避免这样,一般我就是把电控箱模型加上线束的模型;门或其他运动都要走全程,然后装配图里放置在最危险的位置以提醒自己。

总结问题的话,确实能总结出好多。不过问题也是进步的台阶,解决问题算是成长的捷径
所以在这里抛砖引玉,希望坛友们不吝分享自己遇到/见到的问题,解决方法与防止同样问题再发生的方式。

网友A:
抛砖引玉、我聊聊我遇到的几个点1、材料选错,对于我们医疗检测行业,316L不同产家,铝不同热处理,金属表面处理方式选错,这种对于初学者来说因为不懂就随便选,或者照抄,建议初学者关于材料一定要好好请教老工程师,或者自己多上网查阅资料。
2、设计出错太多了,对于初学者,SW因为有干涉检查,静态干涉甚至动态干涉都可以有效检查到,但是装配干涉,跟调试目视干涉真的防不胜防,有些仪器设备做出来钳工真的会刁你,在设计时要模拟装配人员跟调试人员下手操作
3、图纸误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图纸是给机加工人员看的,不能严格按照国标去执行,要方便机加工人员阅图,不然就是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能接到电话还是好事,接不到电话,东西还回来了就遭大罪了

网友(点评):
sw的干涉检查,简单装配体还行,大型装配体尤其很多标准件的时候很不好用

网友B:
粗牙 细牙那个没看懂?
粗牙是不标注螺距的,细牙是要标注出螺距的。。

你按颜色怎么区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砖引玉、我聊聊我遇到的几个点1、材料选错,对于我们医疗检测行业,316L不同产家,铝不同热处理,金属表 ...

材料部分,我们有原材料规格表和材料使用表,每个项目也会先形成项目要求标准文件,按照表格基本90%的情况都可以处理。但材料选用其实是需要工程师对材料性质加工方式等专业内容的了解,纯靠表格容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关于干涉,其实我自己也提到了一些,再比如上侧有部件导致空间受限的螺丝采用外六角以便捷拆卸,这是现场教我的,有时候我也会在装配图里把螺钉放置于拧入前的状态,来确认干涉。工程师还是要多多和现场交流,设计时也得考虑拆卸与更改,还要明确客户的需求。
图纸那个,其实比较少遇到了,以前一些关键或运动等都在装配图里详细标识,后来发现现场装配和调试都更多的依靠3D,装配图也就只标注些核心了。其实这样干不好,现场弄错了会推卸说是图纸问题。但我觉得是沟通的问题,所以应该和现场打好关系,我自己的项目组装时也会抽时间常去看看,和钳工他们保持个好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牙 细牙那个没看懂?
粗牙是不标注螺距的,细牙是要标注出螺距的。。

是这样的,我们当时的设计软件,拆图没法自动识别螺纹种类。以及外购件下载的模型,也没有螺纹种类的信息。
所以习惯就是,细牙螺纹孔/外螺纹,设计者设置成棕色,这样即使不是自己拆图,拆图的人也能知道是细牙螺纹
就以此来在模型里,直观的区分粗牙细牙。
那个问题就是,设计者使用的是细牙的外购件,但他当做是粗牙的,没有染色。我拆图时就以为是粗牙的,结果买回来的外购件和加工件就对不上螺纹了

网友(点评):
你们的设计软件不能添加设计标签么?最好是直接写上螺距,因为有的螺纹如果是细牙的话他的螺距也不是唯一的例如 M12*1 M12*0.5 都是细牙的,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
踩过一坑又一坑,坑坑不一样。

网友:
因为现在都是电脑出图 有时求快 很容易忽略很多,

以前出图也会犯错,记得一次出模具图我同事搞反掉了,我在校对上签名了。其实需要的是耐心 再耐心 检查再检查,大件的东西宁可慢点也尽量不要错。

还有 多问 随手或再电脑搞一个 笔记便签 做好笔记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点评):
确实,需要一点细心的时间。不过以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说,做非标一向是图快,三个月的工作要你一个半月干完;上个项目刚投产就进新项目。那样算上设计失误改正的时间消耗,其实未必比确认好了再投下去耗时少

网友:
我来说一个,供应商厂家发过来的三维模型一定要和实物仔细核对尺寸,上次买一个液压缸,厂家发过来的3D模型尺寸和实物尺寸有点区别,差点没有安装上去。还有次买了一个液压马达,安装孔有20个孔的和16个孔的,我选的20孔的,结果厂家发成16孔的,本来想找厂家换的,后来勉强安装上去了,不然还得找厂家换。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我遇到过厂家的3D模型和PDF样本尺寸不一致的情况。尤其是网上下载的模型,有时候可能是过期的。不得不细心小心踩坑。

网友:
我以前是填坑的,总的来说,不同性格的人会踩不同的坑

网友:
气弹簧开盖,为防止盖较高位置落下。设计追求极限,领导要求在打开5°时力平衡,门开始自动往上走。结果13台机器,门在零度时就开始自动往上走,根本关不下来。

网友:
也是刚进非标行业的小白,太棒了作者

网友:
按照国标的一些标准件进行选型,结果发现市场上很多所谓的标准件和国家标准要求总是差一些,这个有点坑人!

网友:
采用两个气缸连接同一零件驱动时,一定要在两个气缸上都装有节流阀,并且注意节流阀方向。最好在气缸的气孔那里装有节流阀,两边气缸的串联在一起出来的气管也加上节流阀,这样确保能调出气缸两边一起动的效果。 Weixin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推荐一本好书《机械设计禁忌 》。淘宝上又卖。
这上面全是工程师们踩过的坑。

网友C:
说一个我自己踩过的坑。
我设计的这个滑台上有个零件,螺丝从下往上锁。但是这个零件又把滑台和导轨滑块的螺丝孔全挡住。
如果先装好滑台和导轨滑块,这四个锁零件的螺丝穿都穿不进去。当年选的直线导轨厚度只有12mm。
如果先装好上面的零件,滑块上的螺丝又锁不上了。
后来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先把螺丝穿进滑台板上,再锁上滑块的螺丝。
然后把内六角扳手的头切断,指留一点点刚好能钩到内六角的杯头孔。只锁了外面两个螺丝,里面的两个螺丝都没装。

此法管杀不管埋,管装不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个我自己踩过的坑。

我设计的这个滑台上有个零件,螺丝从下往上锁。但是这个零件又把滑台和导轨滑块 ...

这种如果可以的话,一般是把上面那个零件,给开导轨螺丝的安装孔。不过这个断头扳手也算是创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如果可以的话,一般是把上面那个零件,给开导轨螺丝的安装孔。不过这个断头扳手也算是创意了

当年的情况比这个示意图复杂的多。但凡能改出来,也不会接受这种4个螺丝锁一半的事情。
我只是分享一个自己的案例,作为反面教材供大家参考。各种细节不需要纠结,设备已经做成,发送到国外。我也已经换了工作。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