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顶升机构负载问题

楼主(2023-12-25):
下图为一种AGV常用顶升机构,螺母安装在底盘上,有定位止口
现各零部件选型如下:
1、伺服电机200瓦,额定扭矩0.64NM,配行星减速机速比20
2、梯形丝杠直径40,导程6mm
3、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齿数一样
我自己计算的丝杠效率是25%(仅做参考),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配置下它的最大顶升负载有多少?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A:
螺距和上升速度 给一下

这样就可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和上升速度 给一下

这样就可以计算

螺距是6mm,速度可调,就按12mm/s吧

网友B:
匀速运行状态下:
由F·dh=η·τ·dθ
得F=η·τ/(dh/dθ)
其中:
η为整个传动链的机械效率(包括你的齿轮、轴承、减速机等),假设取15%;
τ取电机额定转矩640mNm;
dh/dθ为电机转动单位弧度使负载提升的高度,其值为:
dh/dθ=6/(2Π·20)=0.047746mm/rad
于是F=0.15·640/0.0477=2010.6N

网友C:
3个梯形丝杆?不怕憋死?

网友(点评):
AGV都比较喜欢这样结构,也有4条丝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梯形丝杆?不怕憋死?

结构没问题,如果安装基准面加工精度不够的话可能会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没问题,如果安装基准面加工精度不够的话可能会憋

磨损之后呢

楼主:
是铜螺母磨损吗?首先这种结构用在AGV小车上,动作频率很低;其次是用在竖直举升,相当于有预压或者堪称背压,磨损后也不会出现晃动问题;再者铜螺母的磨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磨损比较严重影响功能性了就更换螺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匀速运行状态下:
由F·dh=η·τ·dθ
得F=η·τ/(dh/dθ)

您这是从做功的角度计算的,跟我用扭矩计算的差不多,我设计举升力就是200公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这是从做功的角度计算的,跟我用扭矩计算的差不多,我设计举升力就是200公斤

是的,另外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一组丝杆螺母的效率很容易获知,减速机+丝杆螺母“串联”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效率也可以通过连乘计算;但3组丝杆螺母“并联”使用时,其作为一个整体,效率要如何计算呢?

网友(点评):
或者能否定性地判断相比一组丝杆螺母,效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网友(点评):
效率不会提高,越多效率越低,还容易相互“扯皮”,

网友D:
0.64*20*2*3.14/0.006*0.25=3349.3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另外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一组丝杆螺母的效率很容易获知,减速机+丝杆螺母“串联”使用作为一个整体 ...

明确告诉您,事实证明,效率大幅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0.64*20*2*3.14/0.006*0.25=3349.3N

没毛病,开始我也是这么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64*20*2*3.14/0.006*0.25=3349.3N

老铁,敢不敢给个单位,做下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铁,敢不敢给个单位,做下说明

电机扭矩*减速比*丝杆直径*3.14/丝杆导程*传动效率,其中丝杆直径*3.14/丝杆导程相当于丝杆的增力倍数。这样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点评):
你这个和我之前记得笔记有冲突啊,我一般是按电机扭矩*减速比*2*3.14/丝杆导程*传动效率,输入的扭矩做功= 扭矩 * 2pi,输出的推力做功 = 推力 * 螺距

网友(点评):
一样的,力矩除以半径就和你那个一样

网友F:
0.25的丝杆效率,不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0.25的丝杆效率,不止吧

您是觉得高了还是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觉得高了还是低了?

低了

楼主:
带自锁的梯形丝杠效率值都很低,不会高于40%

网友:
没有低吧,梯形丝杠效率差不多就这样了,滚珠丝杠效率才会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0.25的丝杆效率,不止吧

这个0.25不只是丝杆的效率,是整个系统的效率。如果单纯说丝杆效率0.25,我也会觉得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构没问题,如果安装基准面加工精度不够的话可能会憋

不能中央一个顶升机构吗?看你的中央布置了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中央一个顶升机构吗?看你的中央布置了一个电机。

中间位置被占了,而且设计需要把载荷在底盘上分布开,不能集中于一点,这样的话整体刚性更好

网友G:
以下是AI计算结果:为了分析这个配置下的最大顶升负载,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因素: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行星减速机的速比、梯形丝杠的参数以及你提供的丝杠效率。下面我将逐步进行计算和分析。

1. 伺服电机和减速机
伺服电机额定扭矩:0.64 NM
行星减速机速比:20

经过减速机后,输出扭矩将放大20倍,即: (T_{\text{out}} = 0.64 , \text{NM} \times 20 = 12.8 , \text{NM})

2. 梯形丝杠
直径:40 mm
导程:6 mm
速度:12 mm/s

梯形丝杠的导程角 (\phi)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tan(\phi) = \frac{\text{导程}}{\pi \times \text{直径}}) (\tan(\phi) = \frac{6 , \text{mm}}{\pi \times 40 , \text{mm}}) (\phi \approx 2.86^\circ) (这里我们使用了小角度近似,因为导程角很小)

然后,我们可以计算丝杠的传动效率。虽然你提供了25%作为参考,但这个值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传动效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丝杠的制造质量、润滑条件等。这里我们暂时接受你提供的25%作为传动效率。

3. 最大顶升负载计算

最大顶升负载 (F_{\text{max}})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F_{\text{max}} = \frac{T_{\text{out}} \times \eta}{r}) 其中,(\eta) 是传动效率(0.25),(r) 是丝杠的半径(20 mm 或 0.02 m)。

将已知数值代入公式: (F_{\text{max}} = \frac{12.8 , \text{NM} \times 0.25}{0.02 , \text{m}}) (F_{\text{max}} = 1600 , \text{N})

因此,在这个配置下,最大顶升负载大约为1600 N。请注意,这个结果基于你提供的传动效率,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系统的刚性、稳定性以及可能的机械振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下是AI计算结果:为了分析这个配置下的最大顶升负载,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因素: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 ...

大哥,复合型人才啊,程序也会写。但是这个力F的计算公式看不太明白,能用数学公式表达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复合型人才啊,程序也会写。但是这个力F的计算公式看不太明白,能用数学公式表达一下吗

这里是LaTex代码,可以直接复制到word里进行LaTex公式转换:
下面是转换结果,显然AI对力学的理解还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LaTex代码,可以直接复制到word里进行LaTex公式转换:

下面是转换结果,显然AI对力学的理解还有 ...

老哥,顶升负载力F的计算公式好像不对啊,F=T/r算出来的是丝杆的切向力,顶升力应该是F=(T*2Π)/Pb吧,Pb是螺距

网友(点评):
对啊,所以我才说他那个AI根本算的不对嘛(╯°Д°)╯︵ ┻━┻

网友H:
我感觉25%效率高了,因为梯形丝杆有自锁,一般带自锁效率低于30%,然后你三个丝杆,还有其他传动机构,效率更低,估计在20%或者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25%效率高了,因为梯形丝杆有自锁,一般带自锁效率低于30%,然后你三个丝杆,还有其他传动机构,效 ...

不过,实际中可能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