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种图能画出来吗?

楼主(2023-12-25):
客户给的dwg格式的图纸,具体尺寸可以在二维图上测量,有误差但是很小,想问下能依靠这种图画出三维吗,另外如果能画的话该怎么画比较好

网友A:
曲线扫描,这模型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扫描,这模型不难。

是的,但这个曲线要怎么画比较方便

网友:
逆向工程

网友B:
三维投影曲线,简单的很

网友:
无聊随便弄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投影曲线,简单的很

这个三视图因为不是正对零件的每个部分,所以可能原来是一个半圆但三视图显示成了椭圆的一部分,测量的话是不显示半径的,这种要怎么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三视图因为不是正对零件的每个部分,所以可能原来是一个半圆但三视图显示成了椭圆的一部分,测量的话 ...

直接拿三视图,投影就好了,你没按三视图片描过东西?

网友:
你这个的关键点是不会复制粘贴吧。你把CAD图纸复制到三维软件,然后XXOO

网友:
先画成折线,然后做圆角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是不是圆形的,圆形的容易,分别两个截面拉伸后,布尔运算相加,然后倒圆;用扫描是画不出来的,3D的引导线你就画不出来

网友:
可以投影出曲线再扫描吧,除了中间部分应该就是一根管子的料

网友:
这种画不准,都不在一个面的,这种应该是3D草图画出来再扫描的,最好是问他们要3D模型

网友:
PROE 有一个命令,叫投影曲线, 做这种三维空间的曲线, 原理是用正视图的纸做一个曲面,与右视图的纸做一个曲面,二者相交成线,

线画出来,用扫描命令,做一下就很简单.

网友:
有数据就能搞

网友:
把图导入软件,描线,比例缩放,投影三线曲线,扫描,旋转,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虽然没看明白,但我大受震撼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学到很多

网友:
做两个曲面 相交做线,再扫描

网友C:
按照5楼说的方法,曲线投影找到相关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5楼说的方法,曲线投影找到相关视频

好的谢谢,基本会用一些了,现在是用dwg文件导入sw,有的图纸可以直接用投影,有的用扫描曲面后求交线得到三维草图,然后修改一下也能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