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过定义配合求助

楼主(2023-12-25):
各位大侠,有时候在装配体中去配合某个零件有时会出现此配合过定义,但是每次为了找到之前和现在这配合冲突的哪个配合,得要对这个零件的所有配合一个一个查找,直到找出那个与目前配合过定义的配合,这样一个一个配合查找太慢,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方法快速找出现在在做的配合和之前配合中那个冲突的配合

网友:
这个不难找啊。选中你刚配的那个零件看下红色过定义的,如果两个,就把之前的那个红色的删掉;如果是一个或者没解决,那么找相邻零部件,看看配合里面有几个红色的,挨个删除,如果对删除后会立马正常。

网友:
SW里面很容易出现这种过定义配合,好的方法是根据功能建立部装组件,然后组件装配成总装件。零部件间参照越多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提高独立性,降低耦合性

网友:
自己装配配合有逻辑自己可以检查出来,如果纯碎堆积木 神仙难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