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零件下料清单)

楼主(2023-12-26):
这是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把公司固定设备的每个零件图纸做下下料清单,麻烦大神看看,表格里面还缺什么不?这样的表格是否正确?万分感谢!

网友A:
下料是下 板料还是棒材?另外 材质这款 是指大类 还是牌号?

网友B:
建议不要体现台数,默认单台。 车间生产批次 台数不一致,你这个表就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料是下 板料还是棒材?另外 材质这款 是指大类 还是牌号?

零件下料包括棒料和板料还有型材,和需要外购的毛坯件, 材质就是牌号,我现在不晓得,要不要把棒料和板料分别拆分开,拆分开的话这一个部件下的零件就会打乱顺序,感觉不方便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体现台数,默认单台。 车间生产批次 台数不一致,你这个表就得改

我是考虑如果生产下任务的话,直接通过他给的生产台数,然后我这边表格直接算出合计下料的数量,要不然车间主任还得自己计算下多少件

网友(点评):
生产任务也是销售经理 或一把手 提报计划, 车间主任依据计划 自己安排任务进度, 你要是设计技术岗 建议不要过度掺和生产(答疑解惑,技术指导为主) 要是工艺岗,另说

网友(点评):
说直白点,这干法 你把调度活也干了

网友(点评):
嗯 ,你说的是,我改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下料包括棒料和板料还有型材,和需要外购的毛坯件, 材质就是牌号,我现在不晓得,要不要把棒料和板 ...

树形BOM,可以了解下.具体设计已实际为准.

网友:
1. 生产件数,不是生产台数。2. 下料所用设备

网友(点评):
下料所用设备也要体现出是么?这个生产台数想表达的是生产设备的台数,比如说成型机我需要生产几台

网友:
购买毛坯,然后厂内加工? 要不要把毛坯重量体现下,便于估值了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下,我和领导再商量一下

网友:
我只对你这工作感兴趣,对你这表没什么兴趣,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点评):
就是一小技术员,工厂不大,50多人吧,三个工程师

网友(点评):
哈哈,那就更简单, 这个表 只有下料工人师傅看 他只要不嚷嚷 有问题 那大家都没问题。直接列 名称 图号 规格 数量 长度 备注(写上部位)

网友C:
楼主是否要考虑有的零件毛坯可以下在一起,而减少损耗?
比如有三张图纸用的都是45#钢的棒料,最大外围直径是Φ18,Φ15,Φ20。Φ20的不是精加工尺寸。就可以把三张图纸的棒料下在一起。棒料的头尾有20mm长度弃掉,切一刀的长度损耗10mm,所有的长度加起来,有没有超过整根棒料的长度?因为棒料的最大长度一般是3米或6米。一根整料要怎样安排下料才最省。
板料要怎样排版才最大面积的利用整板。要把哪几张图纸安排在哪张板的哪个位置,零件的受力方向在那边,重要的受力零件,受力方向要顺着整板的长边。因为轧板的时候,金属的流线就是沿着长边走向的。所以排版的时候尽量能考虑到。不重要的板件就可以灵活安排,把整板吃干用尽。
这才是楼主现在要操心的事情和工作的意义。表格做的好不好看都无所谓。合理的下料安排也许一套设备能省下几千块钱甚至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要考虑有的零件毛坯可以下在一起,而减少损耗?
比如有三张图纸用的都是45#钢的棒料,最大外围直 ...

同意

网友:
1、有毛坯下料尺寸,却没有毛坯规格
2、成品尺寸这一栏主要填什么,尺寸有点多
棒材、棒料下料工艺也有好多种,单独的统计下料清单意义不大,我以为是统计这种规格的毛坯加工工时多久

网友(点评):
领导安排的任务啊,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这样。。。

网友:
你们有些零件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吧?是否要加上基数?就是比如一个毛坯可以做20件,或者加工方式是一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