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受力分析比较好用的软件

楼主(2023-12-26):
哪位大佬有受力分析比较好用的软件或者自己制作的表格类的工具,求分享!!!谢谢

网友A:
除了ansys还有更好的????

网友B:
都是根据理论搞得 有什么好坏之分

网友C:
推荐creo,建模、机构、受力、动画一站式解决,内含ansys核心,界面更易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荐creo,建模、机构、受力、动画一站式解决,内含ansys核心,界面更易学。

大侠,哪个版本值得推荐,有没有安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哪个版本值得推荐,有没有安装包

目前最新的是10.0版本,7.0以上的功能都挺好,配套插件也较全。安装包自己搜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根据理论搞得 有什么好坏之分

好坏就是好不好用的区别,简单易上手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creo,建模、机构、受力、动画一站式解决,内含ansys核心,界面更易学。

CREO画简单的三维图还会点,受力分析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分享过啊

大佬,去你主页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ansys还有更好的????

不会用啊,我就找一个简单易懂的,最好是傻瓜式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