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星减速器配齿问题

楼主(2023-12-26):
请教各位:太阳轮ZA=7,行星轮ZC=18,内齿圈ZB=45,可否满足装配条件?

楼主:
补充一下:行星轮数量3

网友:
齿圈+太阳轮的齿数,不能被3整除

网友:
不行,Z1+Z2=Z3-Z2 不满足

网友:
可以不均布安装行星轮。

网友:
可以的,需要变位凑中心距,还有行星架不是120度均布要计算一下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