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机械效率问题

楼主(2023-12-26):
看到社区里《梯形丝杆顶升机构负载问题》,里面两位大哥计算方法,一个总效率取15%,一个取25%。一个设备的总机械效率有什么方法或者标准可以确定吗?还是靠经验,通过设备做完后实际试验去论证。

网友:
这个和传动方式有关,滚珠丝杠的传动效率大约是90~96%,梯形丝杠的传动效率大约是26~46%。即如果驱动同样大的负载,采用滚珠丝杠可以使用更小的驱动功率,例如更小功率的电机,既可降低成本,亦可降低能耗。但是梯形丝杠有一定自锁性。而你用轴承传动,或者齿轮传动每一级的传动效率又不一样,最后的总传动效率是各级传动结构的乘积,然后再给个安全系数

网友:
哈哈,我是查机械手册按公式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