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CAD里两处文本内容相同?

楼主(2023-12-26):
比如,打个比方,把图中两处红圈处的文本内容定义为相同,后续只要输入其中一个,就能显示另一个相同的内容。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好像要二次开发吧,太久了不记得,我以前的公司就是可以同时变的。

网友(点评):
对,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不用二次开发也不用块。只要使用字段命令,在你需要的第二个地方的文本框,使用插入字段,然后字段就选目标值。    当你修改了目标值的时候,只要使用工具,更新字段,就可以同步改变。  这个功能对于标准,规律化设计,是比较有帮助的。

网友(点评):
cad居然还有这个功能,学到了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1062946-1-1.html 也可以看下我之前这贴,实际上从sw-excel-CAD-具体文字。可以用字段这个功能贯穿起来

网友:
楼主可以百度下字段这个功能,  可以引用CAD表格里的数据,或者某些字符(文字,数字)

网友:
用CAD 的话,要外挂清华天河等插件,这种图框是不用你画的。

或者直接用CAXA

你非要自己画的话,生成块,现在已经很少见到 需要自己去画图框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