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cad 给线割弄线割说要封闭的图形

楼主(2023-12-26):
sw转cad 给线割弄线割说要封闭的图形,以前没碰到过  外加工需要想让我处理成他想要的 样子  但是看着没啥区别呀  做加工的大神这是什么意思呀

补充内容 (2023-12-27 10:07):
外加工发了 修改过 的图纸  好像就是线段的均匀程度不同,图片在12楼 大佬们看看是什么原因呗

网友:
把右边那些虚线去掉

网友(点评):
他们自己会删的呀

网友:
如果说的不是虚线就做个面域检查一下是否有断点

网友:
让他们自己删 不用管他们,都外协了 你还弄着。

等着他们按你的图 干出来有问题,他们又该说是你给的DXF。。
外协为了避免那么多事,让他们自己弄

网友:
应该是他们想直接拿图导进去做线割轨迹。不过都给外协了,你保证自己图纸,尺寸没问题就好。确实别像楼上说的,最后整出问题了,说你给的CAD有问题。

网友:
问他要不要直接帮他生成程序?

网友:
转CAD时有的曲线中间会有断点不是连续的,线割编程时会出现问题。随便连起来又会影响精度。

网友A:
我转的时候,转完了DXF格式。
然后再用AUTO CAD 重新打开检查一遍。
经常齿轮齿部的渐开线断开了。

网友:
线割 会自己搞定,你要多弄点样条给他们,让他们死机,

网友(点评):
圆的改成样条,好在那时我的激光切割机强劲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转的时候,转完了DXF格式。
然后再用AUTO CAD 重新打开检查一遍。
经常齿轮齿部的渐开线断开了。

有没有什么软件检测?

网友(点评):
我是两种办法:一是打剖面线,二是用周长查询功能。

网友:
两种方法:
1. 快捷键REG,然后选中要封闭的图线,确定。这个命令是生成面域的,只有严格首尾相连的图线,且形成封闭环  才能正确生成,否则就不能形成,正确的结果应该是形成一个类似块的形状,这是AUTO CAD生成3D模型的基础;
2. 快捷键 join,这个是生成多段线的命令,跟上面类似,也是必须首尾相接的图线才能生成一条曲线,不过不用封闭了

楼主:
感觉差不多呢  就是线段均匀的样子  但是cad 我不熟 这怎么弄啊  要插件是吧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你们外协还给cad图纸?我们都是纸质或者pdf图纸,其他的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