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薄壁塑料壳体间的扣合方式。

楼主(2023-12-26):
请教各位前辈和大佬们!我的问题是:这个是我现在用的薄壁塑料壳体,厚度大概2mm,里面装pcb板。是如图的扣合方式,原材料的加工方式都是三维打印。小弟才疏学浅,想请教一些新的,其他的塑料件的扣合方式,或者连接方式。感谢各位前辈和大佬!

剖视图

剖视图

下盖

下盖

装配图

装配图

上盖

上盖

网友A:
不需做那么,容易缩水,外观不好看,可以分段来做

另外,不需要四边都做,做边就可以了,一边做插入式,另一边做扣卡,

网友B:
这里有一份资料,可以参考一下,相信对你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做那么,容易缩水,外观不好看,可以分段来做

另外,不需要四边都做,做边就可以了,一边做插入式, ...

收到!以前的产品确实是按照您的那种说法做的,但是当时抽查方式,因为里面的pcb板下的焊点顶着壳体,导致时间长板子变形了,板子上有光路,所以我才换掉哪种方式。还有就是这个尺寸是能小则小,国外的类似探头才半个拇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一份资料,可以参考一下,相信对你会有帮助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以前的产品确实是按照您的那种说法做的,但是当时抽查方式,因为里面的pcb板下的焊点顶着壳体,导 ...

板子上有光路,那是什么原件?光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有光路,那是什么原件?光纤么?

激光照射玻璃气室

网友D:
激光照射是干什么?测试反射,折射?还是作为传感器?挺有意思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照射是干什么?测试反射,折射?还是作为传感器?挺有意思哦

是一个测量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照射是干什么?测试反射,折射?还是作为传感器?挺有意思哦

百度就能查到以前的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就能查到以前的技术

多谢指点,这是我能看得懂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收到!以前的产品确实是按照您的那种说法做的,但是当时抽查方式,因为里面的pcb板下的焊点顶着壳体,导 ...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铝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铝盒?

这个原理是测量磁场的,所以要用无磁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是测量磁场的,所以要用无磁的材料

铝不是无磁吗?

网友:
铝线槽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