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出工程图时隐藏面组

楼主(2023-12-26):
出图时有新建层隐藏,但是导出CAD后面组还是存在

网友A:
导出应该可以选隐藏图层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应该可以选隐藏图层不输出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把导出遮蔽层取消勾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