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滑块钻孔问题

楼主(2023-12-26):
各位大佬:请问直线导轨滑块为什么是短方向三个孔,长方向两个孔,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可能中间厚度不够,没有设计螺纹孔。。。

网友(点评):
中间最薄的位置钻孔了的

网友A:
4个孔就足够了吧,为啥要6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孔就足够了吧,为啥要6个孔?

滑块上自带的

网友:
小零件可以锁最左或者最右的两个孔

网友:
4个螺纹孔锁死,两个光孔定位。还有些是全部都是螺纹

网友B:
楼上卖导轨的都没说出个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卖导轨的都没说出个所以然

技术没教,接触就是这么设置的。为了好看?

网友:
6个孔,有个两个孔是销孔,做定位用的,长的方向,只有两个孔,是因为中间得走直线导轨呀,你中间如果打3个孔,中间部位就很薄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没表述清楚,六个都是螺纹孔,其中有两个螺纹孔在滑块正中间,薄的那个位置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问原作者,说不定人家想锁两个孔双或者想锁四个孔或者想锁六个孔,就搞成这样子了。

网友C:
试制的时候工人搞错了,后来把图纸改了,再然后批量了,然后被仿了,大家都这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制的时候工人搞错了,后来把图纸改了,再然后批量了,然后被仿了,大家都这么搞了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网友D:
哪个厂家的,是不是LGB双轴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厂家的,是不是LGB双轴心

好多厂家都是,施耐博格、凯特……

网友:
型号小的线轨滑块一般固定孔就4个,大型号的才会设计成6个,小型线轨一般注重效率,速度快,大型线轨一般注重承载,设计6个孔提高锁固刚性

网友(点评):
我问的是孔的位置问题,为什么长方向2个,短方向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