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0工程图存dwg格式后,用cad打开是都提示图形包含已损坏的信息,无法修复

楼主(2023-12-27):
使用AUTOCAD也是打不开,sw三维文件换下投图也打不开,应该是sw或者系统问题,有相似的没,咱们解决的,各位大佬,在线急等

楼主:
换其他cad也打不开,应该是sw问题

网友:
是sw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样可以修复呢,大佬

网友A:
上次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因为公司的加密系统。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加密系统的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没把CAD软件加入到白名单里,找一下IT部,让他们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打开以前的dwg加密文件可以,只有新的sw工程图存的dwg打不开

网友B:
用SW自带的Edring打开试试,打不开就是文件有问题

网友(点评):
今天使用edring可以打开文件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cad还是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W自带的Edring打开试试,打不开就是文件有问题

sw建零件图然后投影另存dwg,使用cad都打不开,不是单个文件,大佬还能往哪个方向考虑哦,Edring可以打开工程图,也打不开保存的dwg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因为公司的加密系统。

公司用了什么加密系统?

网友(点评):
DGS,以前的三维图另存的也打不开,以前的dwg文件可以打开,都在加密状态,解密了也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司用了什么加密系统?

不太清楚是什么。标志是一个小盾牌,上面有三个斜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sw建零件图然后投影另存dwg,使用cad都打不开,不是单个文件,大佬还能往哪个方向考虑哦,Edring可以打开 ...

CAD中遇到文件损坏,别着急,这几招能帮你挽回损失 - 知乎 (zhihu.com)
你看下这个文章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感觉不是cad的原因,只要是sw20转成的dwg文件cad都打不开,别人sw20转的cad能打开,不知道我电脑sw保存的dwg文件有什么问题,就是打不开

楼主:
用别人电脑投我画的图,转回来dwg文件,我可以打开,就是自己电脑投的dwg文件打不开,sw是啥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别人电脑投我画的图,转回来dwg文件,我可以打开,就是自己电脑投的dwg文件打不开,sw是啥问题呢?

SW的BUG挺多的,要不你就重装试试,卸载的时候记得把注册表也清理掉,不然安装不了

网友(点评):
重装很多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的BUG挺多的,要不你就重装试试,卸载的时候记得把注册表也清理掉,不然安装不了

这不就有理由换电脑了

网友(点评):
嗯嗯,是的,前年刚换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