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最小齿数

楼主(2023-12-27):
一般不都是最小17齿吗? 有的极个别不得小于15齿,好吧,我今天看到小日本的一对齿轮
大齿轮120小齿轮12齿,传动比10:1,还有这齿数打破了我的认知

网友:
各种加工方法对应的最小齿数不一样,,,,

网友:
认知,所谓的最少齿是滚刀切齿轮,线割 你搞3齿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上正确,17齿是指滚刀加工,而且是压力角为20度的。14.5度的最小齿数更大。注意前提条件。

楼主:
|热青茶发表于 12-27 09:46楼上正确,17齿是指滚刀加工,而且是压力角为20度的。14.5度的最小齿数更大。注意前提条件。
14.5°的的最小齿数应该为20多了,不是17了

网友:
你需要多少齿就可以搞多少齿,1个齿就是蜗杆!

网友:
记得说滚齿加工是小于17会发生根切,所以改变加工方式都会死可以不受这个限制的

网友:
我记得,我好像做过最小9齿的。

网友:
给所有楼上点赞,大多新手容易忽略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