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装配的方法有哪些,如何来提高设计精度?

楼主(2023-12-27):
常见的做微米级别做设备的如何来设计,提高精度的,又是如何来设计的呢?求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研磨留余量再根据实物尺寸配套,一对一控公差配合

网友:
配研或配作

网友B:
设计精度?选配件往高的选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磨留余量再根据实物尺寸配套,一对一控公差配合

这个对师傅要求很高呀

网友:
微米级的装配都是个问题

网友C:
只说装配的话,先请准备恒温恒湿的车间。

网友:
见过这么干的,没办法,精密产品批量生产,不实配,应该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说装配的话,先请准备恒温恒湿的车间。

这个是要,一般都要用到大理石这种,不易变形的材料

网友D:
不是很了解相关的专业,不过微米级一般都是大理石+气浮位移台+恒温室+隔振平台,主要还是气浮位移台,提供微米级别的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精度?选配件往高的选呗

这个只是一种方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了解相关的专业,不过微米级一般都是大理石+气浮位移台+恒温室+隔振平台,主要还是气浮位移台,提 ...

是的,大理石稳定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了解相关的专业,不过微米级一般都是大理石+气浮位移台+恒温室+隔振平台,主要还是气浮位移台,提 ...

隔振和平台不怎么理解,恒温恒湿倒是了解一点,温湿度让材料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理石稳定性比较好,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微米级别装配是如何保证的,难不成每个零件都高精度加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振和平台不怎么理解,恒温恒湿倒是了解一点,温湿度让材料变形

微米级别的加工,你在地上跺一脚,你看加工区域就会变,所以对震动很有影响的

网友E:
得看具体工况和需求,我司常见的装配精度是微米级,部分纳米级

网友(点评):
老哥这个精度是如何去保证的,难不成每个零件都高精度加工吗,还是说有特别的集成模组

网友(点评):
要实现微米级装配不是很难。也不是很简单,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温度,震动的影响没有那么夸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得看具体工况和需求,我司常见的装配精度是微米级,部分纳米级

系统性问题?老哥什么意思,我这边也是做微米级别加工得,请教下

网友(点评):
精密设计+工艺+制造 这三环是相互关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性问题?老哥什么意思,我这边也是做微米级别加工得,请教下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就是我们也是微米级别加工,然后设备上面能不能上些气缸这种自带一些小震动的产品,目前是考虑到气缸震动会影响到设备加工,所以一直没有上,如果说能上气动的话,那么设备上面许多功能都会好设计很多,气缸对微米级别加工,影响是否很大,目前我们加工的时候,如果地面震动比较大,我加工就会偏移,这个问题是设备设计问题,还是一个工艺问题,目前我也是没有一些头绪

网友(点评):
如果机构刚性好,小幅震动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