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安装及固定问题

楼主(2023-12-27):
该轴承轴向双向受力,兄弟们看一下固定方式有无问题

楼主:
最近这个问题很头疼,大家帮忙看一看,负载60kg

网友:
你这个锁紧螺母 是拧在旋转轴上的吗?轴承盖是固定的,你这样设计锁紧螺母跟着轴旋转是不是跟轴承盖有摩擦

网友A:
双向受力最好不用弹簧挡圈

网友:
就问你下端的轴承端盖转不转,会不会和支撑架一直摩擦着。

网友B:
你这个螺母的端面磨压盖的端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螺母的端面磨压盖的端面啊,

那您看怎么改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螺母的端面磨压盖的端面啊,

您看怎么改进呢

网友:
这个能转的动吗,轴都锁死了!

网友:
双向受力最好不用弹簧挡圈,轴承端盖跟锁紧螺母、轴承内圈有摩擦

网友:
仔细看一下,你这个咋转得起来啊?
下面的轴承端盖是压轴承外圈的。中间的轴是和轴承的内圈连接的。
零件小用深沟球,零件大还重的话用圆锥滚子轴承。尽量别用这种角接触轴承,这种大多数是横向使用的。

网友:
重力都落在轴承端盖的固定螺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向受力最好不用弹簧挡圈

1)他这个不能叫轴端挡圈,应该用孔用挡圈。

2)双联轴承的内圈和下轴承端盖摩擦,甚至完全转不动。

这图画的?

网友:
楼上已说两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学过机械设计这门课,你这轴承有校核过吗?只要你校核过的话就会知道,轴承的寿命和润滑有关系,你这结构是完全不考虑润滑的吗?

网友:
这结构设计肯定有问题,端盖是固定的,螺母是装在旋转轴上的,又锁紧在端盖上,轴怎么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