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杆件受力分析

楼主(2023-12-27):
下图求各位大神帮助计算下出力及公式。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看懂具体的图。图也是侧的,看着脖子难受。
要是求气缸推力,就是截面积乘以气压,再乘以损耗。这样算出气缸的直径,然后再大一个型号就可以了。看你这个还是斜向力。那么要是按照30KG来计算的话,就有点大了。还是计算气缸的具体受力吧。按照力臂的比例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825N,没算摩擦

网友A:
力的分解,分解的力与杆件重力在铰接点的力矩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的分解,分解的力与杆件重力在铰接点的力矩平衡

能帮助写个公式吗

网友(点评):
F=G*9.8*500/696/sin1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力的分解,分解的力与杆件重力在铰接点的力矩平衡

大侠来这里看看,终结此贴:http://www.cmiw.cn/thread-1066393-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来这里看看,终结此贴:http://www.cmiw.cn/thread-1066393-1-1.html

不是已经破案了嘛,130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帮助写个公式吗

这个500是什么值?

网友(点评):
杆件重心到转动中心的距离,也就是力臂

网友C:
这样用力啊,感觉这样别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用力啊,感觉这样别扭呢

很多自卸车都是这种结构,这也是常用的连杆方式。主要是受空间限制

网友:
杆为研究对象,3个未知量,3个平衡方程

网友:
|tkgg0905发表于 12-27 11:47
能帮助写个公式吗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破案了嘛,130啊

那题130N不对吧

网友A:
我手算跟仿真做出来的都是130,所以我得站130这队(哪怕最后结果不对),但是那边讨论太激烈了,还是不过去凑热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手算跟仿真做出来的都是130,所以我得站130这队(哪怕最后结果不对),但是那边讨论太激烈了,还是 ...

哈哈  这是sw仿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这是sw仿真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算跟仿真做出来的都是130,所以我得站130这队(哪怕最后结果不对),但是那边讨论太激烈了,还是 ...

经分析,正解哈

网友E:
我有点不同意见,仅沟通讨论:
这里计算气缸力,需要考虑极限情况,即30kg完全作用在气缸支点位置。在15°夹角时,需要的气缸顶起力最大,实际顶起后,随着夹角增大,气缸需求力实际会下降。因此仅考虑顶起前的角度状态,此时气缸需求力最大,力三角形分解,气缸出力不小于1136N时,可满足极限工况要求。实际气缸选型时,按这个出力,预留点安全余量来选,注意实际气压的大小。

网友:
可以用motion,或者合力矩为0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点不同意见,仅沟通讨论:
这里计算气缸力,需要考虑极限情况,即30kg完全作用在气缸支点位置。在15° ...

估计他自己都没考虑夹角的变化

网友F:
这个夹角应该是一个变化的值,不同时间对应的F也是变化的,找出最大的  加个安全系数就行

楼主(2024-02-22):
引用 网友F:
这个夹角应该是一个变化的值,不同时间对应的F也是变化的,找出最大的加个安全系数就行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F*sin15*696=300*9.8*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