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零件传递轴向载荷结构

楼主(2023-12-27):
滚针轴承不能承担轴向载荷,这样用垫片或套来承担可以吗?轴向载荷约400公斤;上下两个零件都是钢材的,垫片用非金属材料。

网友A:
所以这是磨着垫片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是磨着垫片转?

不知道老兄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主要是轴承外圈和内圈都是定好了,不能加大,加大的话影响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老兄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主要是轴承外圈和内圈都是定好了,不能加大,加大的话影响太多;

你这工况不明,哪里转哪里不转?哪里受力哪里不受力?哪里能受力哪里不能受力?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了解下

轴径已经定死了,如果选圆锥滚子轴承,外圈直径比滚针轴承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工况不明,哪里转哪里不转?哪里受力哪里不受力?哪里能受力哪里不能受力?

两个零件,是相互的,一个不动,一个运动,

网友C:
没有更详细的情况说明吗?
如果这个轴承不能受轴向力,那在安装时,内圈或外圈安装时在轴向不要限制死,要有一定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更详细的情况说明吗?
如果这个轴承不能受轴向力,那在安装时,内圈或外圈安装时在轴向不要限制死,要 ...

我选的这个没有内圈,你说的不要轴向限制死,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把垫片改成推力轴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垫片改成推力轴承呢

空间很小,3毫米以内,能做推力轴承吗?我看别人好像没有推力轴承,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承担轴力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空间很小,3毫米以内,能做推力轴承吗?我看别人好像没有推力轴承,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承担轴力的

图上标出各个尺寸,可用空间范围

网友F:
看速度和润滑条件的,转速低垫片换成带石墨的那种自润滑的应该也问题不大!转速高的话估计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速度和润滑条件的,转速低垫片换成带石墨的那种自润滑的应该也问题不大!转速高的话估计用不住!

手动转的东西,速度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间很小,3毫米以内,能做推力轴承吗?我看别人好像没有推力轴承,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承担轴力的

速度低,止推滑动轴承,类似垫片,耐磨带自润滑,转速高,直接丢钢珠进去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 放一个高强度的钢珠即可

如图所示 上面的是带有滚针轴承的轴

中间放一个高强度的钢珠 在放底座

材质表面硬度在50度左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低,止推滑动轴承,类似垫片,耐磨带自润滑,转速高,直接丢钢珠进去

谢谢大师,我找一下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上标出各个尺寸,可用空间范围

简单画了一下,大师请过目

网友(点评):
不是大师,只是小白

网友(点评):
轴向载荷400kg?轴向载荷这么大,如果按图上你垫3mm的PCM垫片,有可能很快就磨废了。滚针轴承用在这里也不合适。如果实在空间有限,考虑带法兰的无油衬套吧,就是下面朋友发的图示那种。低转速没问题。自润滑的。

网友:
转速慢可以不用滚动轴承啊,直接上滑动轴承,直接选这种就行了!

楼主:
|汤圆园发表于 12-28 10:56转速慢可以不用滚动轴承啊,直接上滑动轴承,直接选这种就行了!
手机看不见你的图,滑动的推力有标准件吗?
另外我们不想定期润滑,油时间长了发黑太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画了一下,大师请过目

好像机械臂?SCA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机械臂?SCARA?

是手动机械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手动机械臂

机械臂咋手动呢,力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臂咋手动呢,力反馈?

不需要反馈,不是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