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棒材折弯的求助

楼主(2023-12-27):
棒材折弯 展开的用料咋计算呀,大佬们! 现在用了两根棒料了都不对  暂时是做长一点然后再加工

网友:
用个笨方法:

41+41+1590 做一个,看尺寸差多少,加多少;然后在看差多少,在加多少;直到正确为止
(也可以做一长的,看减下多少)

下一步,把2个折弯半径长度加起来得到的长度,与上一步加的总长度的比例关系(系数)

以后,遇到类似的就把直线长度加起来,加半径长度*系数,

网友:
留余量嘛  多的切

网友:
可以看做12的板折弯放样展开。

网友:
弄几节短的,测试几次,看折弯线在哪个位置,然后在确定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