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连杆运动问题

楼主(2023-12-27):
工作中遇到这么个问题,简化模型后如图所示。AC水平,BC竖直,A点匀速向C点运动,AB为一根连杆,则B点竖直向下运动,角度θ22°到78°间变化。想求B点速度与角度θ的函数关系,或者B点速度与时间t之间的函数关系。哪位大神能帮忙解一下或者给个思路

网友A:
找速度瞬心,V=r*w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

VA在沿AB方向的分速度为:VAB=COSθ*VA
VB=SINθ*VAB

VB=SINθ*COSθ*VA

网友B:
我觉得勾股定理就能得出B点速度和时间t的函数啊。
除了速度VB和时间t,其他都是已知条件。

网友(点评):
Vb的速度应该不是均速恒定的吧

网友(点评):
VB是个变速运动,现在就是想求这个速度规律

网友(点评):
这样求得的不是瞬时Vb的规律,而是平均Vb吧

网友(点评):
如果要用角度,公式直接代入三角函数,就可以得到速度与角度的关系。微积分倒还显得复杂了。

网友(点评):
算出来的是瞬时速度啊,VB是和t有关的函数,t变化,则VB时刻变化

网友(点评):
不是吧,你这里的Vb*t作为路程S,使用的是V=s/t的思维。假如取第2秒,也就是t=2时,构成三角CB’的路程为CB+S即CB+Vb*t。整个带入就是(AC-Va*2)^2+(BC +Vb*2)^=AB ^2。这里只有Vb是未知

网友(点评):
这样求出来后是时间t内的平均速度Vb。如果是瞬时关系,需要用极限,做微分去求。不是这样直接一个勾股定理求未知Vb

网友(点评):
瞬时速度Vb的解析解方程 是 超越方程,直接按照勾股定理推导。

网友C:
可以理解为AB杆以A点位为圆心在22-78度旋转,AB杆B点X轴分量上的的速度就是匀速VA,Y轴的分量就是所求B点的速度吧
Va/Vb=tan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为AB杆以A点位为圆心在22-78度旋转,AB杆B点X轴分量上的的速度就是匀速VA,Y轴的分量就是所求B点的 ...

假设A点不动,围绕A点转动,如何解释速度矢量Va,Vb的方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勾股定理就能得出B点速度和时间t的函数啊。
除了速度VB和时间t,其他都是已知条件。

算出来的是瞬时速度啊,VB是和t有关的函数,t变化,则VB时刻变化

你再仔细考虑下,你计算的是在B点的瞬时速度。在其他的任意B'点的瞬时速度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a/Vb=tanθ

你和8楼的结果是一样,你看看他的推导过程是你能接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速度瞬心,V=r*w

那么本题如何应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和8楼的结果是一样,你看看他的推导过程是你能接受的吗?

过程不对,结果对,B的速度由A的水平移动速度加B相对A的转动速度,即VB=VA+VBA,可以画出VA、VB、VBA的速度三角形,得到结果。也可以用速度顺心法,这里速度顺心为A、B点垂线的交点C‘,ABCC’构成矩形;容易得出VA=w*BC;VB=w*AC,得VA/VB=BC/AC=tanθ。

网友:
跟楼上前辈想法一致

网友(点评):
你毕业晚,我信你233

网友:
看上面的瞬心法、图解法都挺好的,我再来个解析法:

网友(点评):
Vb对角度的关系就是Vb=Va·cotθ,如果要转化成对时间的关系则可带入 cotθ=(X0-Va·t)/√[L^2-(X0-Va·t)^2] (假设AC初始长度为X0,斜杆长度为L)

网友F:
Vb= √{AB²-(AC-Va*Δt)²}/Δt

网友G:
引用 网友F:
Vb= √{AB²-(AC-Va*Δt)²}/Δt

这只是B点的瞬时速度

网友(点评):
这不是瞬时速度啊。。。这是得T时间段内的平均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只是B点的瞬时速度

博主要的是速度与时间的关系,B点速度本身就是实时变化的速度曲线,瞬时速度结果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博主要的是速度与时间的关系,B点速度本身就是实时变化的速度曲线,瞬时速度结果有什么问题?

AC-Va*t - Va*Δt

网友:
引用 网友G:
AC-Va*t - Va*Δt

你这个不是瞬时加速度的算吗,也有可能是我没理解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Vb= √{AB²-(AC-Va*Δt)²}/Δt

私以为这个算的其实是BC/Δt,是某段时间Δt内,B点从C点走到当前位置这段路程上的平均速度。

网友(点评):
支持。这样算出来是时间段内的Vb 平均速度。不是瞬时速度

网友(点评):
嗯嗯,而且讲道理这个式子就算取极限也得不到瞬时速度,因为取极限时肯定是竖直杆上任意位置附近取一段微小位移,不可能说从C点开始取这么长一段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