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表面处理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3-12-27):
这边一个零件,有个通孔公差要做到(0/+0.01)要做硬质氧化处理,氧化膜厚50~80um,
这种情况下公差要怎么标记,百度的零件余量要加膜厚的一半,要标记成(+0.04/+0.05)吗

网友A:
膜厚5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厚50~80?

百度词条上写的一般是这个厚度

网友:
具体要跟 氧化厂联系.

网友:
你需要明确的是:(0/+0.01)是不是氧化处理之后需要达到的公差?至于机加工的公差和氧化厂的膜厚公差,这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他们达不到,那就一起协商改公差;或者换供应商

网友:
百度一下镀前尺寸的算法

网友:
这种你别管镀前镀后,直接图纸技术要求写明白镀层厚度,并要求图纸尺寸为镀后尺寸!一般设计画图别去把工艺尺寸什么的搞上,容易出错,零件尺寸就是最后成品尺寸!

网友:
你这成品0.01的公差,一般来说是氧化后的尺寸公差。建议氧化后,重新精加工这个孔。
氧化厚度有范围,表处厂也不能控制到范围很小(这个可以和表处厂确认),所以不管你怎么算镀前余量,都算不过来。
就比如说,能把镀层厚度控制在0.003偏差范围内,这还是单边,那直径就是0.006的范围波动。你孔径公差才0.01,只有0.004的偏差范围给你操作,你设备能搞得定吗?
举个零件内孔镀锌的例子:内孔30H7(+0.021/0),镀锌厚度5-10μm(0.005-0.010mm).镀前内孔应该加工到30(+0.031/+0.020)。内孔尺寸就是30.031-30.020。
这样镀锌:
1.如果镀锌下来厚度是0.005,那内孔尺寸会在这个区间30.021-30.010
2.如果镀锌下来厚度是0.008,那内孔尺寸会在这个区间30.015-30.004
3.如果镀锌下来厚度是0.010,那内孔尺寸会在这个区间30.011-30.000

网友:
硬质氧化会长肉的,最好跟氧化厂沟通好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的,氧化层的厚度是没法控制的,我们遇到这种都是一批零件里把好的挑出来,不好的退掉重新镀,很不均匀,还有同一零件局部超差的

网友:
先跟氧化厂沟通

网友:
这种做法一般是堵孔,精加工孔,然后用橡胶塞把孔堵上,保证阳极的时候不会损伤孔的尺寸

阳极对尺寸的影响来自于两个地方,
1. 前处理工艺过程中的碱洗和化抛,
这个过程会减肉,也就是外长宽变小,孔会变大,硬质阳极一般不会做这两个工艺,所以可以忽略这个过程的影响(务必要求厂家不可以做这两个工艺
2. 阳极+封孔过程
这个过程会增肉,也就是外长宽会变大,孔会变小,一般增加的肉厚是阳极膜层的一半(单边),未经严格验证,参数不同有轻微差异,因为电流效应不平均,不同零件的不同位置,在阳极槽内的不同挂具位置均有轻微差异

所以,如果要保证阳极后尺寸,要明确这两部分工艺要求对尺寸的影响后才能再机加工过程中预留尺寸公差

楼主提出来的+0.01的公差,不考虑阳极厂商工艺稳定性,那么硬氧工艺中首先应该应该定义膜厚50-60um,孔的公差需要定义根据膜厚需要定义下限+0.06上线﹢0.07,才是合理的

不过这么精度要求的公差,建议三个方式
1. 后加工,可以将公差设定在0.02-0.03,然后将阳极膜加工掉一部分,可以保留孔内部分阳极膜,增加耐磨性,也可以留尺寸加工到基材
2. 预加工尺寸到成品要求,然后堵孔生产,保证阳极过程中孔不受到影响

网友:
我们是专业做表面处理的,像这种在我们做的军工产品经常遇到。最好的方式是取0差,做首件鉴定后再确认图纸公差。具体可以与我司人员联系。朱工135214797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