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绕/绕线功能如何实现的?新人求指教

楼主(2023-12-27):
        如题,老哥们  我最近打算做一个复绕光纤的功能,光纤很细,直径大概250微米,但是我之前没有做过类似复绕的功能,所以还希望麻烦各位前辈多指教指教,
        有两种复绕速度条件,1:绕制速度:0.001~0.01米/秒;张力波动范围:≤±2g;张力控制范围:5g~50g;计长误差:≤0.1mm/米;复绕线盘,标准光纤盘如图一
                                            2:绕制速度:0.01~0.3米/秒;张力波动范围:≤±2g;张力控制范围:5g~50g;计长误差:≤0.001米/米;复绕线盘标准光纤盘如图一
目前就这两种功能规格如何实现,我之前了解过一点,这个应该用闭环张力控制,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控制,目前我们自己用的张力检测器是三滑轮张力计,但也仅仅是起到检测张力的功能,没办法去控制张力,想问下老哥们如果要实现上面的功能,这个加工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去控制张力从而实现上面两点的功能,我看这个也分扭矩控制和速度控制,他们都是怎么控制的,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资料供我参考下,麻烦各位老哥提供下建议,给小弟指条明路,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复绕轴有些圆跳动,不是同轴转,对于这个复绕功能有没有影响,影响大不大

网友A:
直接用法码控制张力!

网友A:
跳动大会影响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法码控制张力!

老哥,法码是什么啊,没听说过,有没有图片

网友(点评):
砝码,天平用的那个。

网友(点评):
可以用激光割一个小不锈钢片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大会影响排线!

跳动不是很大,而且转速也比较慢

网友(点评):
收料盘边缘会刮到线。

网友B:
现有设计看着极不舒服,看下图设计

网友C:
磁粉制动器,淘宝也有,最好看一下选型资料问下客服啥的。
恒定转矩旋转的,超过转矩就停,我也是大概了解,可能有错。

网友(点评):
2g能做的到吗?

网友:
好象见过一些卷料行业里用过磁粉制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粉制动器,淘宝也有,最好看一下选型资料问下客服啥的。
恒定转矩旋转的,超过转矩就停,我也是大概了解 ...

调电流大小好像是无极调节,小于选型参数的转矩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有设计看着极不舒服,看下图设计

可以文字标注一下,什么联轴器

网友(点评):
你看图纸怎么设计的,基础设计很不到位,这么装合适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法码控制张力!

一个是张力控制,一个是往复摆线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哥,法码是什么啊,没听说过,有没有图片

类似这种吗

网友(点评):
哇,你这个好大力啊,你要2g拉力,结构跟你这个有点像,拉力靠重力提供。

网友(点评):
主要是伺服电机扭力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点评):
你看看你这个图片怎么设计的? 照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张力控制,一个是往复摆线吧

请问这两种都是如果实现功能的

楼主:
这种属于伺服扭矩控制把,他的原理是不是通过检测到三滑轮张力计的值后,反馈给伺服电机使电机摆动,从而调节光纤张力

网友E:
lz方案定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方案定下来了?

没有呢,目前打算用三滑轮张力计,检测到张力值后,通过上面那种伺服电机浮动轮,上下摆动来控制这个光纤张力,从而使光纤张力均匀,然后绕线均匀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