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钣金件一般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3-12-27):
默认情况下外边倒角,内边圆角,方便加工,圆角又能减小应力集中。
这种小钣金是切割出来的吗?那是不是外边也可以圆角,统一特征方便加工。
(本人经验尚浅,画图员,未接触过加工)

网友:
激光割板,或线切割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激光切割,边角、交叉部位我们默认倒圆角

网友A:
钣金的外侧要倒圆角,C角太危险了,容易碰伤钳工。

网友:
(・⍛・) ☞✨:;激光切割,綫切割,衝壓

网友:
激光切割最快,但是那个倒角最好还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倒成圆角,激光切割出来的东西还是很锋利的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B:
什么材质?外形尺寸要求高吗?
激光切割是正解,要找功率够的机来做,功率不够外形会割得很丑。

网友:
5mm冲压起来比较费摸具,应该是激光切割。超过6mm的话就得线切割了。

网友(点评):
哪年的认知 十年前了吧

网友(点评):
你要真去开模具,那我佩服你智商感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的外侧要倒圆角,C角太危险了,容易碰伤钳工。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外形尺寸要求高吗?
激光切割是正解,要找功率够的机来做,功率不够外形会割得很丑。

谢谢解答,316L,没有公差要求

网友C:
这玩意越看越像机床厂家调整床身精度配磨的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越看越像机床厂家调整床身精度配磨的垫片

高手,虽然目前做的设备和机床没关系,但画这个零件的同事确实是做机床出身的

网友:
激光切割最方便

网友:
这个激光之后要钳工倒角的  这东西太锋利了

网友:
主要看量和材料,如果量少基本就是激光割,如果后续量非常大就是可以改模具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