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重用问题

楼主(2023-12-27):
一个设备里有30个零件,我们要改成另外一套东西,并同时保留原本的图纸。其中大约有15个零件要改尺寸。怎样做比较方便?
方法1,重新复制一个装配体,将要改的15个零件做配置或单独复制出来改尺寸后装配或者替换,。这个似乎最靠谱,但感觉有点繁琐,且两个设备分别在两个文件夹,借用的图纸有点找不着。
方法2,直接将装配体打包后修改零件尺寸,但那些没改尺寸的的零件会有两个名字,不合理。打包时,也不确定要有多少零件需打包。造成图纸混乱。
方法3,将原本设备的文件夹全部复制一个,改尺寸的零件单独改名字。就是将零件直接右键重命名,这样在装配体内因为不正常的改名字而被压缩,再解压一下。但那些没改尺寸的,会有相同名字的两个零件在两个不同的文件夹。这个当然很不靠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请教大家,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办?谢谢!

网友A:
在solidworks中pack and go界面重名装配体、要修改的15个零件的模型和图纸,保存在同一文件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lidworks中pack and go截面重名装配体、要修改的15个零件的模型和图纸,保存在同一文件夹里

是这样吧,先打包一些肯定要改的,然后设计过程中发现要增减或减少修改的零件数量,再重新决定重新装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吧,先打包一些肯定要改的,然后设计过程中发现要增减或减少修改的零件数量,再重新决定重新装配。

我都是整套装配体和零部件全部打包,要修改的直接改名字,包括总装和部装,这样新的工程图纸还会关联新的模型,新的模型装配关系也还在。不修改的零件选择覆盖原文件。

网友:
pack and go 的时候添加前缀或者后缀。所有模型工程图纸全部更新,不借用,重复的也不要去管。

网友:
个人喜欢打包(2D一起),出问题的概率最少,复制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整套装配体和零部件全部打包,要修改的直接改名字,包括总装和部装,这样新的工程图纸还会关联新的 ...

您好!请问“不修改的零件选择覆盖原文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前面的朋友其实都说了,我也倾向用pack and go来打包完整模型,加前缀或后缀就行,这样两套方案的模型不打架,可以同时打开。
如果整个模型很大,仅仅是局部改动,也可以用增加新配置的形式来操作。简单说下我的习惯操作:增加新的配置,打开需要改动的零件及相应公差图,然后把需要改动的零件另存新零件(文件名可以是"原文件名_g"),然后原零件的工程图也另存新工程图(文件名注意保持一致,如“原文件名_g”)。然后把这个新零件插入装配体,可以在配合里与旧零件完全重合装配,之后隐藏旧零件。在新零件模型里随便改吧,工程图上也相应重新标注调整就行。这个方法适合设计优化方案阶段,一个装配体,点开不同配置,有不同的设计方案展示。

网友(点评):
配置多了在导出三维模型的时候会出错,找图纸的时候也不方便。我原来试过,头皮发麻,特别是万一不小心弄错配置了,那就导出报错,一片红。。。

网友(点评):
哦哦,我还真没在配置多的情况下导出三维模型试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http://www.cmiw.cn/thread-1058539-1-2.html

好物.感谢.

网友C:
最好是用PDM的复制树进行系列化设计,只复制修改的文件,参考关系自动管理,工程图自动同步零件名称

网友(2024-03-01):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用PDM的复制树进行系列化设计,只复制修改的文件,参考关系自动管理,工程图自动同步零件名称

小公司一般没有配PDM服务的意识。。。反过来说用得上PDM也就没有楼主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