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平键

楼主(2023-12-28):
轴承座内径35,轴多粗合适,是刚好35还是小一点34;宽8*长35的平键,要开多大的键槽

网友:
翻手册查呗

网友:
GB/T 1095-2003
GB/T 1096-2003百度一下

网友:
查设计手册,明明白白的

网友:
35,公差看配合,键槽查表格,标准件也有对应的开槽尺寸

网友:
别的行当转过来做机械的吗?这些手册上有,教科书也有。

网友:
UCP207带座轴承没键槽的。

网友:
看你轴表面是否处理,有镀层要考虑镀层厚度;键槽这些按照机械设计手册标准来就行了

网友:
轴承座内孔一般默认都是按基轴制来的,所以你的轴正常就按35h7就行,如果为了拆卸方便,可以把公差间隙多给点,比如35g6。
键槽尺寸按手册来就行,比如:

网友(2024-06-25):
轴的话肯定是用直径35再加一定的负公差,键的话按标准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