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工程图另存为dwg文件,使用cad等都打不开,提示损坏

楼主(2023-12-28):
我的电脑sw20工程图另存为dwg文件,使用cad等都打不开,提示损坏,
我换一台电脑,同样的系统同样的文件同样的软件,另存dwg我电脑可以打开,
各位大佬什么原因的,我电脑上的sw另存的dwg文件都打不开呢?

网友:
你电脑存的CAD发给同事能打开吗,按理说SW存CAD跟SW本身无关,打不开大概率是你电脑的CAD的问题。可以试试在别的电脑打开你转存的CAD。

网友(点评):
我sw存的同事打不开,同事存的我能打开,同一个文件

网友(点评):
我电脑用sw画的同一个三维图

网友:
映射文件的问题吧,要么另存DWG时别激活映射文件,要么从你正常的那台电脑上,把映射文件拷过来覆盖下。

网友(点评):
把映射文件去掉了,不用映射文件,还是打不开

网友:
DWG输出版本改成R2000-2002呢,看行不行。
如果别的电脑上转的CAD图纸你这边能打开,那推测你电脑上的CAD软件应该没问题。应该是SW的问题。

网友(点评):
输出版本是r2000-2002的,我想着也是sw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sw20的安装文件我也找了几个版本,win11换成win10,sw20换成sw22,然后换成sw20,都是保存的打不开,是不是系统安装其他软件office什么的原因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工程图模版的原因?

网友(点评):
工程图模板用软件带的不行,我用以前设置的也不行,我在下载个模板试试

楼主:
换个模板也不行,sw以前也没怎么设置,这会系统都换了软件版本也换了,不行我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模板也不行,sw以前也没怎么设置,这会系统都换了软件版本也换了,不行我找不到原因了

CAD输入  RECOVER 修复  就打开了  试一下  低版本CAD存在这种问题  一般2016以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保存成R2018也不行,我用的是cad是2022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