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弹性筒夹夹紧力有多大啊??

楼主(2023-12-28):
ER32系列精密筒夹

这种ER32的,装在主轴前面,夹紧铣刀,夹紧力有多大啊

网友:
要计算一下楔角

网友A:
我们之前做过实验 ER32的夹头 内孔10 用它来传动 大概能承受30Nm扭矩的负载 再大就打滑了

网友(点评):
好喜欢你们可以做这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做过实验 ER32的夹头 内孔10 用它来传动 大概能承受30Nm扭矩的负载 再大就打滑了

请教有没数据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没数据表??

数据表没有、我们也是通过扭矩试验机测出来的结果。只测了这一种规格

楼主:
有人能提供下数据??

网友:
问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