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开这么一个注塑模多多少钱啊

楼主(2023-12-28):
尺寸φ50*φ25*12

如图 零件材料是POM  模具质量要求不高  量不大能 打几百件就行了 有接单的老铁吗

网友:
硅胶复模 工艺 试试

网友:
5000

网友(点评):
试验模具,还真差不多

网友A:
有大量?不如3D打印

网友(点评):
不知道pom能否3D打印

网友:
5000 开试验模具, 这个只是成本,一般也就出几十个。而且厂家基本上不会接单独的单子的,除非你们经常合作那种。然后如果要打几百件的话,再加 2000块钱的打样费,一般厂家都会接。你没渠道合在一起大概就是7000.

网友B:
这个看产品精度,公司规模的,量多大,还有1模几穴?单模的话,我老家那边的私人作坊大概2000左右。量少的话,不如机加工划算.

网友(点评):
精度不是太高 数量就300件

网友:
几百个 开模不合算。

网友(点评):
3D打印也不划算 520一件 不开模的话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看你要求,最低800块,高8亿也可以,
800块就立试模具,手工脱模,8亿就流水线,一分钟出2000件,
800块的模具就是,三块料,村料100,CNC300,老板赚400

网友:
你该让连试模800件一起报价

网友(点评):
我都 是让厂家 模具费和产品分开报

网友(点评):
那就会多点扯皮和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大量?不如3D打印

TB上咨询过3D打印 报价52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产品精度,公司规模的,量多大,还有1模几穴?单模的话,我老家那边的私人作坊大概2000左右。量少的 ...

POM材料能做机加工吗

网友:
POM可以机加工。。。

网友(点评):
学习了 ,以为只能模具注塑。。。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咨询过3D打印 报价520一个

呵呵。。。518 我接。。。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2-05):
不多就机加,开模的话,模具费5000起

网友:
我们就是模具厂,数量300个的话加到一起8K是合理的。有需要可以加我WX:Henghua7903

网友(2024-06-04):
引用 楼主:
POM材料能做机加工吗

POM做机加得太多了,话说3D打印时间长了是不是会变脆?

网友:
连接球啊,剖一截Dress包外面轧带扎扎呗。几百个可以量下Dress尺寸外购,一个模具数量要按万来了。

网友(2024-08-27):
肯定做机加工合算,几百个开什么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