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调节中心圆形孔径大小的装置

楼主(2023-12-28):
有没有一种装置能够改变中心圆形孔径的大小,以此来调节风量,类似快门机构的那种,能不能搞个示意图

网友:
可调光阑?

网友:
旋转挡板 调节

网友:
百度“机械虹膜”

楼主:
类似这种,但是中间的圆可通过连杆装置变大变小

1

1

网友:
硅胶娃娃 带吮吸功能 大小 大小 、、、、、、、、、、、、、

网友:
这个简单的就翻板阀

网友:
搞条裤头,把裤腿剪掉,套在上面,通过调节裤头绳子松紧调节开口大小。

网友(点评):
绳阀,光圈阀,,,

网友:
通常用蝶阀调节风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