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置物架

楼主(2023-12-28):
现在需求做一个两层的置物架,上层可以掀开,还能保持翻开的状态,称重100KG左右,不能下翻,只能向上,之前找的厨房的那种可折叠的,但是只能向下,后来想着用氮气弹簧推出去,被客户否定了,不让用,有没有什么折叠带自锁,还能称重的机构;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加一个限位,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点评):
我去试试

网友:
你把厨房折叠置物架下面的支撑放到上面不就行了,如果你的客户说不能带斜撑拉杆当我没说

网友:
钣金焊一个支架,开一个滑槽,水平放置时靠两个螺柱限位,向上翻起后、下滑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