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形橡胶圈摩擦力

楼主(2023-12-28):
求助大佬,这个O型橡胶密封圈摩擦力怎么算,已知气压活塞动密封,缸径21,材料6082-T6,光滑度0.8;使用O型圈为16x2.65,安装槽深16.7宽3.4,材料为NBR70,哪位大佬会算,提供下计算过程,感谢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局部图像单作用气缸

网友B:
简单介绍下需要准备的相关技术数据和测算步骤:

1. 使用的密封圈 材料+硬度 对应的不同压缩率下的接触力及摩擦系数
     此数据通常来源于密封圈供应商的技术资料

2.计算沟槽和密封接触面的公差范围,测算填充率和密封件有效压缩率范围

3.由压缩率查单位接触力,由单位接触力和接触线长度计算接触力,配合摩擦系数可计算弹性摩擦力范围

4.由密封介质的工作压力和密封件的实际工作面积,计算压力作用下的摩擦力范围

5.总摩擦力范围可计算得出(最终数值需要根据密封件厂商的弹性变形系数修正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介绍下需要准备的相关技术数据和测算步骤:

1. 使用的密封圈 材料+硬度 对应的不同压缩率下的接触力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图像单作用气缸

一侧弹簧力,一侧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