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联轴器问题

楼主(2023-12-28):
轴直径10mm,自己加工刚性联轴器,要求过盈配合,轴公差-0.02~-0.05,转速3000rpm。问,1、过盈配合,配有平键和顶丝的话,联轴器内径公差多少2、过盈配合,需不需要平键和顶丝。联轴器材质304

网友:
直接间隙配合 然后打圈胶吧

网友:
什么东西上用的,为什么不用标准联轴器。

网友:
过盈不需要平键和顶丝

网友A:
轴公差-0.02~-0.05是图纸尺寸吧,得按照工件实际尺寸再-0.01--0.02,然后加热套装。

网友:
联轴器内径公差取决于过盈量多少。过盈配合不需要配顶丝,至于是否要配平键与过盈量有关。

网友:
联轴器不就是吸收误差用的吗,要不为啥要上联轴器。。。听起来就是一个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公差-0.02~-0.05是图纸尺寸吧,得按照工件实际尺寸再-0.01--0.02,然后加热套装。

加热温度和时间有具体要求吗

网友(点评):
量尺寸啊,没有膨胀到尺寸怎么装。

网友(点评):
不适合有色金属件哦。。。

网友:
怎 么用法?多在扭力?

网友B:
看传递的扭矩多少,扭矩不大的话可以直接过盈配合,不用平键或顶丝。像前面朋友说的,热装配。轴的尺寸用千分尺直接实测,不要看图纸标注公差,那只是个理论要求范围,你现在实际的轴已经加工出来了,实际尺寸是多少你测量下,以实际为准,再来控制刚性联轴器的内孔公差,不知道你实际扭矩多大,不过10mm直径的轴,扭矩也大不到哪儿去,过盈量控制在2-4道应该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传递的扭矩多少,扭矩不大的话可以直接过盈配合,不用平键或顶丝。像前面朋友说的,热装配。轴的尺寸用千 ...

如果想后面还要拆装方便,就参考标准的刚性联轴器吧,厂家样本上的尺寸都有,照着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