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标注问题

楼主(2023-12-28):
该图中,φ80,为什么要是φ,而不是R。我是想问为什么,制图标准里没找到。大学机械制图书里也没找到。

网友:
两边圆弧可以标直径,标R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何必纠结这些东西呢。能让人看懂 是首要条件。

网友A:
中间的弧形如果标半径,你需要标注圆心或轮廓尺寸,不然可能缺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弧形如果标半径,你需要标注圆心或轮廓尺寸,不然可能缺条件

可是R10那段,都是标R,那标φ行不行?

网友B:
看起来你缺乏实践经验
标注φ80才可以在检验加工出的零件时便于用游标卡尺测量啊 标注R40的话测量起来不但麻烦而且测量误差大

网友(点评):
世事洞明皆学问

网友(点评):
有道理,我竟然没想到这点

网友(点评):
这个是浙江的高中通用技术里的题目。没想到吧。我被这个标注搞得有点怀疑人生了

网友C:
你所说的标准和教材可能都是几十年前的产物了,图纸只要没有原则性的错误,能让人看懂怎么画都行,我个人的习惯这个也是标直径,因为画图的时候肯定是先画出来整圆,标上尺寸,然后画切线然后剪切,我没必要特意把直径尺寸删了再标注两个半径尺寸,另外现场施工时看到直径就知道那两段圆弧属于同一个圆,如果标注两个半径,工人还要注意看两个圆心是否重合才能判断

网友:
R80?笑一笑。6楼正解。

网友:
6。8楼可以参考

网友:
80这个,明显是他想告诉你对面那个圆弧和这边的共同是在一个圆(φ80)的轮廓轨迹上。从标注来讲,不需要重复多余标注,从加工和检测来讲,这样对于零件外形的质量,尺寸保证与审查上更具准确性。  6# 8#正解

网友:
标R的话你要把直线段的夹角标出来,标Ф这个图形数学上已经确定了,虽然工人还是会来问你夹角是多少

网友:
从标注上来说两种都可以,只要标注的尺寸不存在歧义,从检测的角度6楼老师说的对,标注直径方便检测

网友:
φ80说明和φ40是同心圆。如果标注R40的话,就是倒圆角。应该是应用场合的问题。

网友D:
不说别的。
其他不变,直径80改为半径40之后,以现在图纸的标注,你根本就画不出来这个图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说别的。
其他不变,直径80改为半径40之后,以现在图纸的标注,你根本就画不出来这个图形。

标注R40,箭头会指明圆心,和R10的标注是一样的。

没歧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标准和教材可能都是几十年前的产物了,图纸只要没有原则性的错误,能让人看懂怎么画都行,我个人的 ...

同意,画图都是先画圆,再打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R10那段,都是标R,那标φ行不行?

换我来标注,R10和2-D10都要标在一起,表示同心,一目了然。
而且我们标注一般是软件系统自动标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你缺乏实践经验
标注φ80才可以在检验加工出的零件时便于用游标卡尺测量啊 标注R40的话测量起来不但 ...

元帅的头像好燃。。。

网友:
两边R10是不同心的,需要标注孔距,用φ80而不用R40说明同心。

楼主(2024-02-18):
引用 网友E:
换我来标注,R10和2-D10都要标在一起,表示同心,一目了然。
而且我们标注一般是软件系统自动标注了。

这里有对称中心线,可以表示R40上下同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