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轮换成光轮,直径如何定的,

楼主(2023-12-28):
一个AT10,齿数42的同步带轮是主动轮,它是和一个小光轮配合的,现在要把这个带轮也换成换成光轮,为了确保同步带的线速度不变,那么这个光轮的直径应该是多少?这个是怎样算的?求大神指教

网友:
按节圆直径来算

网友(点评):
节圆算,换成光轴还是节圆啮合吗?你这么算,线速度变快了。

网友(点评):
同步带轮有节圆直径参数

网友(点评):
忘记一点了,改成光轮,还要计入平皮带的厚度

网友:
楼上正解,保持一样即可

网友(点评):
能这么算吗?不能

网友:
同步带光轮没用过

网友:
分度圆制镜和光轮直径一样就可以,我们一直就这样做的

网友A:
同步带有齿的,非常好奇你们用光轮是咋用的啊?

网友:
电机是可以调速的,直径误差影响的线速度是可以通过电机转速来补偿。

网友:
有齿的同步带轮,你不用,你用光轮,为什么不直接用平带

网友:
一般背面涨紧才用光轮

网友B:
按带轮型号查相应的节圆直径,一般正常标准的同步带轮,可以从厂家样本上直接查到尺寸数据,比如可以直接从MISUMI官网上查型号尺寸一样的同步带轮,上面会有节圆直径的数据。估计你这么改了以后,还得增加张紧机构,不然很容易打滑。

网友C:
lz发个图看看,为啥要用光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发个图看看,为啥要用光轮

就是过载可以让它打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有齿的,非常好奇你们用光轮是咋用的啊?

这个很常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带轮型号查相应的节圆直径,一般正常标准的同步带轮,可以从厂家样本上直接查到尺寸数据,比如可以直接从 ...

要比节圆直径小的

网友:
你这是想两个光轮上套个同步齿形带啊??
。。。

网友:
我只见过光轮做调整用压在没有齿的那一面,你们这个齿对着光轮是怎么玩儿的啊,有照片让我学习一下吗?真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