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定卡簧是否装配到位?

楼主(2023-12-29):
客户提了个需求,要求测定卡簧是否装配到位,初步想法是检测装配后卡簧开口的宽度。请问卡簧装配后的卡簧开口有标准要求的吗?

网友:
割一个卡好后尺寸的环或棒,穿过去就合格

网友:
做个圆圈镜子,把卡簧安装状态映射到镜子上,最上面安装摄像头,视觉检测有无、两个、叠不叠之类的。

网友:
位置检测要么比状态,要么比尺寸

网友:
卡簧槽到端面的距离,
外圆卡簧做一个闷盖形检具,
内孔卡簧就做个塞规形检具。

网友:
做一个检测的小工装

网友:
卡簧槽的尺寸有标准,可以搜一搜。加工对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