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水结构的设计

楼主(2023-12-29):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关于密封防水,除了油封还有什么方法?
1.使用环境,有水的环境,不能说要求做到IP68,至少要达到IP66以上。
2.结构就是一个空心电机带动一个模块绕一个轴旋转,转速达到900rpm,轴上采用的是双轴承双油封密封结构。
3.存在问题:①转速过快,发热,油封承受不住。②油封助力过大,电机负载过大,电流过大,使用寿命减少。③舍弃IP68,改成IP66,增加电机使用寿命,维持转速。
现在考虑就是去掉油封,改一个阻力小,又能有一定防水作用的结构。

补充内容 (2024-1-2 11:15):
由于油封阻力过大,现在考虑把原油封位置,做一个类似于油封形状的塑料件,能有一定的防尘防水效果,但不能泡水,原本内部打气的结构取消掉。现在塑料件用什么材质比较好,PTFE可不可行,设计压缩量是0.4mm。

网友A:
900的不可以使用格莱圈了,用泛塞封把,但是压力大了,抱轴也很厉害。看你压力高不高了。

网友:
石墨盘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的不可以使用格莱圈了,用泛塞封把,但是压力大了,抱轴也很厉害。看你压力高不高了。

外面大气压,内部1.6MPa

楼主:
可以,试试

网友B:
这个一般是用在耐高温的场合吧。

气密,没见过用这个防水的。

网友(点评):
有水泵盘根,就是得看下转速合不合适

网友:
用泵的轴封就可以

网友:
一般是缠绕结构,感觉这个容易被液体浸润吧

网友(点评):
有压盖压紧就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哦犯困看差了,浸润是容易浸润的,所以经常好几道

网友:
上次看了轮船螺旋桨的密封科普,用皮碗密封转动轴穿越了三个舱室,人还可以进去检修

网友C:
1.6Mpa,用泛塞封没问题,内压的话注意泛塞封的朝向。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要控制好。

网友D:
有水,不是浸在水里,直接让厂家提供够防护等级的电机不好吗,还自己去弄,多麻烦,出问题还要负责

网友:
1、油封考虑的是线速度,你要转换成线速度找对应油封
2、IP66是有压防水,那油封可能不太合适;
3、你结构里有轴承,不知道有没有泄水设计,如果没有最好用机封(机封也有渗水标准的)
总结你的描述,用机封油封都可以,但要做泄水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大气压,内部1.6MPa

泛塞封完全可以

网友A:
不科学,你说油封热,承受不住900转还说的过去,但是1.6兆帕的压力油封扭矩也不大的,你是不是轴的轴径很大,你测试过吗,有油封和没油封的扭矩和电流,

网友:
动密封还有一种迷宫密封,转子和定子间隙调小,但是你电机的动平衡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是用在耐高温的场合吧。

气密,没见过用这个防水的。

水泥搅拌桶用的也是盘庚,只不过是转速没有那么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900的不可以使用格莱圈了,用泛塞封把,但是压力大了,抱轴也很厉害。看你压力高不高了。

请问下格莱圈什么转速范围使用

网友:
可参考潜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Mpa,用泛塞封没问题,内压的话注意泛塞封的朝向。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要控制好。

我们用的就是油封,粗糙度1.6,不锈钢材质,但是转不起来,负载2kg,转动半径100mm,电机扭矩2.5Nm,最高转速2500rpm,现在就是额定电流1.5A,但是我转动900rpm电流达到了3A,电机瞬时最大电流是10A

网友(点评):
看着负载不大啊,2kg。你是电机直连吗?校核一下传动链的转动惯量。 我做过水压3Mpa以上的,建议你参考下特瑞堡的泛塞封样本,按上面的结构要求来。轴的粗糙度放宽到0.8也够,有表面硬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水,不是浸在水里,直接让厂家提供够防护等级的电机不好吗,还自己去弄,多麻烦,出问题还要负责

主要防护不是电机,有防水电机,但是其他的控制部分不能碰水,里面有激光器,有电路板,有相机等,东西还挺多的。全在防水的腔体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你说油封热,承受不住900转还说的过去,但是1.6兆帕的压力油封扭矩也不大的,你是不是轴的轴径很大 ...

这个测过,有油封情况下3A电流转速100rpm,没有油封情况下3A电流转速2000rp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防护不是电机,有防水电机,但是其他的控制部分不能碰水,里面有激光器,有电路板,有相机等,东西还 ...

啥玩意,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我猜是水下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格莱圈什么转速范围使用

一般200-300,轴径越大转速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Mpa,用泛塞封没问题,内压的话注意泛塞封的朝向。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要控制好。

电机直连,就是拆一个油封下来,转速都能达到正常值,装两个就不行了,启动瞬间能达到转速,慢慢就电机保护掉下来了。电机是直接连在轴和外壳上的,电机是中空伺服电机,电机电压24V,额定电流1A,连续电流<1.5A,最大电流10A,电机额定扭矩1Nm,最大扭矩2.5Nm。转速5-2500rpm,我们用的是900rpm。设置的启动转速是0-100rpm,然后再往上调速,启动瞬间能达到100rpm,2s过后就慢慢降下来到20rpm。拆掉一个油封后,启动维持100rpm,转速调到900rpm,转动正常,转动20s后,电机明显发热,手可以明显感觉到温度应该有20-30℃(现在实验室环境温度5℃),电机电流2.5A,电机厂家给出的解释,只要不超过50℃,电机没事,因为是密闭的空间,电机散热做的不好,所以考虑把另一个油封也拆了,换一种能有一定密封效果但不防水泡的结构。现在没有和油封尺寸一样的泛塞封,只能自己手动做了一个类似的,装上去看看效果。

网友(点评):
看您的描述,如果传动链上其他结构正常,没有形成额外阻力矩的话,那我感觉电机选小了,扭矩偏低。水密结构,抱轴阻力矩肯定要考虑的,不管是盘根、密封圈、还是泛塞封等等。电机升温快,说明负载确实偏高。

网友(2024-01-30):
针对问题一,可以在轴与油封之间增加一个过渡轴套,轴套与轴一起静密封用O型圈即可,然后油封与轴承相连接,如果轴套磨坏了更换轴套即可,成本大大降低。(油封的唇与轴之间长期摩擦下来会伤轴,虽然是软质橡胶的,但肯定会伤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Mpa,用泛塞封没问题,内压的话注意泛塞封的朝向。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要控制好。

网友:
有没有考虑使用磁力联轴器,无接触,这样就没有防水问题了,而且看你这边负载和转速,磁力联轴器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