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的测绘

楼主(2023-12-29):
刚进入职场的小白,要测绘一个设备的零件。是这种水滴形凸轮的模样,拿到零件要怎么测量这些圆弧的圆心和半径,大圆是优弧,小圆是劣弧。

大圆是优惠可以量出直径,小圆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就是在白纸上描摹,得到一个大概的尺寸。这个凸轮是去控制一个弹簧机运动的,怕尺寸不准。想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1、用投影仪或者其他工具描出轮廓
2、用自己的数学曲线去拟合

网友:
白纸描轮廓,描轮廓的纸扫描转PDF,PDF转CAD

网友A:
1.凸轮多大?没有看到图,估计你是直接复制粘贴的吧。这里发图片要上传才可以。
2.一般测绘前首先就是找资料,找一些之前的图。然后研究一下是怎么变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是测绘最准确的。
3.然后就是看现在的环境,我曾经测绘一个圆的直径,当时的条件特别差。要从顶楼的一个管道维修口里进去,在向前走几十米,测绘出圆的直径就要马上返回,时间必须控制在五分钟内,不然设备就开始运行了,你基本上要成一团碎肉了。
4.要是什么参考资料都没有,那就取点取线测绘。多取几个点,然后画出来,要是尺寸不大,可以用1比1的方式打印在一张纸上然后再复核一下。

网友(点评):
拿了人家多少钱,要把命都卖出去?

楼主:
这个是我大概测绘,跟放在白纸上描摹得到的。想问问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有三座标吗?直接测量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凸轮多大?没有看到图,估计你是直接复制粘贴的吧。这里发图片要上传才可以。
2.一般测绘前首先就是找资 ...
然后就是看现在的环境,我曾经测绘一个圆的直径,当时的条件特别差。要从顶楼的一个管道维修口里进去,在向前走几十米,测绘出圆的直径就要马上返回,时间必须控制在五分钟内,不然设备就开始运行了,你基本上要成一团碎肉了。
绝逼违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大概测绘,跟放在白纸上描摹得到的。想问问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多少rpm?

网友:
上高精度扫描仪,得到点云,再转化实体测量

网友:
也可以通过弹簧机的运动反推凸轮

网友:
应用几何知识,卡尺可以测出来。

网友:
有种东西叫R规,搞不懂为啥整的这么复杂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个3D打印公司掏点钱,让他们用三维扫描仪扫描逆向建模,三维模型直接生成,建模都省了,精度大概2-3个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凸轮多大?没有看到图,估计你是直接复制粘贴的吧。这里发图片要上传才可以。
2.一般测绘前首先就是找资 ...

第三点太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凸轮多大?没有看到图,估计你是直接复制粘贴的吧。这里发图片要上传才可以。
2.一般测绘前首先就是找资 ...

我想知道一个月给你多少钱,这么卖命

网友:
                      用CAD照楼主图纸画了一下,两圆中心距65,R9=9

网友:
三坐标,虽然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二次元投影就好了  一般公司品质部门都会配备这种设备

网友:
其实测量这种事,有高精度设备最后,没有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测几次,或者今天测完,明天再测,原来测齿轮,一把游标卡尺,联测带算,也没啥问题,修齿轮一般都是一对维修,我们后来可以搞单配,只修一个齿轮的

网友:
上三坐标,把边缘点都打出来再建模

网友:
大圆可以测 !两个斜面角度可以测!大小圆最远距离可以测! 不是可以直接生成最后一个小圆吗?3点画圆啊。

网友(2024-01-30):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