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平衡臂的原理求教

楼主(2023-12-29):
最近车厂项目需要类似的气动平衡臂,想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
看了半天气路图,看的很模糊。这个设备应该是全气路控制的。没有电的部分。
上资料,这些都是网络找的图纸,侵删。

网友:
你们是要自己做?

网友:
你是想知道机械原理还是气动啊?

网友(点评):
气动原理。机械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
我跟进的一个客户做这个产品:深圳立安科技 (www.liftarmtech.com) ,找老板林总就好。

网友A:
气和电,很类似。

网友:
有时自己画的都看不懂

顺着执行器一路一路往上找,其它的不要管,和这个执行没有关系,有时就是共用一下气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和电,很类似。

大佬怎么说

网友(点评):
各种与非门逻辑组合。

网友:
找费斯托 他们有专门有一个板块 就是气动平衡的

网友:
CKD或者费斯托都有成品卖,国内汽车厂配套商也做很多,原理就是用SMC中压式三位电磁阀+调压阀(带残压背压释放)+与被吊物品重量对应大小的气缸,气缸+调速阀增加速度调节即可,有些做成一路管接大气一路接上面这套,想稳定两路管都单独接这样的,至于那些触发开关翻翻SMC目录,需要与与、或阀还有延时阀还有手动气动阀一起整合到整个系统,这个就跟纯继电器控制回路一样的方法了

网友:
平衡气缸用低摩擦气缸,气动平衡没有基础,95%容易搞砸,特别是大负载的。之前做过一次拧紧枪的助力臂。导轨品牌:eepos
平衡气缸:FESTO低摩擦气缸
刹车气缸:国产(淘宝找的,品牌忘了)
操作手柄:上海烨博

网友(点评):
是的。我看平衡气缸只有一路进气。 说这个简单的,都是没实际做过。感谢提供品牌。谢谢。

网友:
这个“平衡“的意思是气缸会提供一个跟负载相同的力矩吗?感谢分享!

网友B:
这个是纯气动气路图,上面那个气动按钮相当平时控制电按钮,只是电信号变成气信号了,那个虚线都是气动控制信号,实线是执行气路,平时我们电磁阀换成了气控换向阀,原理差不多,平衡气路就是通过控制进入气缸气体压力,切换不同负载,气体压力通过多组调压阀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纯气动气路图,上面那个气动按钮相当平时控制电按钮,只是电信号变成气信号了,那个虚线都是气动控制 ...

‘平衡气路就是通过控制进入气缸气体压力,切换不同负载,气体压力通过多组调压阀确定。’
这个就是我想了解的。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气路就是通过控制进入气缸气体压力,切换不同负载,气体压力通过多组调压阀确定。’
这个就是我想 ...

两个调压阀接入气控阀,通过气控阀切换,就可以选择用哪个压力,来确定不同负载,这个是两种压力,如果是多种,还用到气控调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