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合金6061补焊后,阳极氧化出现色差问题

楼主(2023-12-29):
   各位大佬!         铝合金焊接后做本色阳极氧化,成黑褐色,怎么回事,怎么避免焊接的铝合金件做阳极氧化出现色差或轻微色差?
         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要吹保护气体,焊接过程中,不然会氧化

网友:
坐等大佬解疑

网友:
铝合金焊接后进行本色阳极氧化,出现黑褐色的情况可能是由于焊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的。以下是可能导致色差的几个常见原因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1. 焊接准备不充分:在焊接之前,必须确保焊缝周围的表面完全清洁,没有氧化物或油脂等杂质。焊接前的表面处理应彻底,这样才能有效减少氧化和污染的发生。

2. 焊接过热:焊接时过高的温度可能会导致铝合金的组织和性质发生改变,从而影响阳极氧化的结果。控制好焊接温度,避免过热,可以减少色差的发生。

3. 不匹配的焊材:如果焊接时使用的焊材与基材的性质不匹配,可能会导致焊接处的颜色与其他部分有差异。选用合适的焊材与基材可以减少色差的发生。

4. 不均匀的阳极氧化涂层:如果阳极氧化涂层不均匀,就会导致表面色差的出现。确保阳极氧化涂层均匀且完整是避免色差的关键。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你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在焊接前彻底清洁和处理焊接表面,确保没有杂质。

2. 严格控制焊接温度,以避免过热。

3. 选择与基材相匹配的焊材,以确保焊接处与其他部分的外观一致。

4. 在焊接后进行均匀的阳极氧化涂层处理,确保涂层均匀分布。

待专业的焊接和阳极氧化大佬根据具体情况提供更具体和准确的建议。

网友A:
铝有什么好焊的,直接报废,焊接要钱,铝块能卖到材料的75%,有必要焊,焊也要钱的,焊接的成本远大于重买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有什么好焊的,直接报废,焊接要钱,铝块能卖到材料的75%,有必要焊,焊也要钱的,焊接的成本远大于重买 ...

介绍一下卖给谁能卖到这个价格

网友(点评):
现在6061铝今天 价格是21,废品是15,应该是通价,我电话13066937362,东莞深圳可以上门收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氧化后喷个烤漆遮一下

网友B:
不要使用4系焊丝,你用5系的焊丝,或者取这个壳体的材料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使用4系焊丝,你用5系的焊丝,或者取这个壳体的材料补焊!!!

原理上阐述一下哈!市面常用的焊丝是4系的,也就是铝硅合金,这种材料硅含量高,硫酸阳极氧化后膜层呈黑褐色;5系焊丝为铝镁合金,硫酸阳极氧化对它的颜色影响没有那么大,但不会完全一致;使用材料本身进行补焊,这种是色差最小的,也是你生产上最好实现的(不用买焊丝),但也不会完全一下,因为6061和6082都会看出热影响区的异色。

网友:
没办法,你铁定用的是铝硅焊丝,要颜色一样你得换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