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算齿轮多少模的,感谢!

楼主(2023-12-29):
帮忙算齿轮多少模的,46齿的内齿轮  测得  内齿齿根圆直径408,齿顶直径377.6,跨6齿,公法线长:146.8

网友:
软件没有,不是专业加工这个的一般很难做,不行成套替换吧。

网友A:
http://www.quicklong.net/col.jsp?id=113
这里下一个小软件吧,挺好用的

网友(点评):
软件要会员吗

网友(点评):
要注册会员的,目前是免费的

网友:
8.5模

网友:
齿全高15.2,h=2.25m,算不出一个整数,要么量错了,要么变位了

网友:
跨5齿    跨7齿  公法线长度分别是多少?

网友:
你这个齿轮有点神奇,按8.58模数算齿顶圆和公法线长度都能对上,但是这个模数我是没见过。

网友B:
内齿你是怎么量的公法线

网友:
搬出我买了20+年的神器
根据公式,内齿轮的齿顶圆直径=(齿数-2)*模数,内齿轮齿根圆直径=(齿数+2.5)*模数,由此公式反推得出模数≈8.5mm。

以上是手册截图,楼主可以看看,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你这是内齿圈,大概是8.5模,建议测绘与之配合的行星齿,就确认了。也可上齿轮测量中心直接测绘,甚至齿形齿向等测量出来!

网友:
模数是8.5。但你的测量数据有误差(可能齿轮已磨损)。

网友(点评):
我也计算过,即便按8.5模数计算,和提供的数据对不上,计入变位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齿你是怎么量的公法线

跨齿槽数,象量内孔那样。

楼主:
我们的老工程师给了一个模数 DP3 (8.467)  齿数  46  变位系数是0.45  外齿公法线  145.54  -0.12 ,跨6齿,与之配合的内齿参数是  模数  DP3(8.467) 齿数46,变位0.66,跨6齿,公法线长146.75,正0.12  ,分度圆 是38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quicklong.net/col.jsp?id=113
这里下一个小软件吧,挺好用的

已经下载,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