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厂家

楼主(2023-12-30):
有没有知道这是哪个厂家的电机?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

网友:
42步进,便宜货18一个,好点32.都能用,18的一般大内阻,适合用2块左右的驱动器,32的最好用20以上的,好像还有14一个的,

网友:
楼上尹总说18一个这种42的电机,还是贵了点,华强北电机加驱动12,驱动板比较简陋,功能很简单,就只是让电机正反转,什么细分啥的都没有。

网友:
妈的。人家问你什么牌子。42H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很多牌子,规格都一样,就给一个图,猜不出来谁家的。

网友:
这...看不出来的.除非是正好有人用过类似的.看编码规格可以看出来.

网友:
(ー_ー)ノ~✦✧✩✨:;很有可能还是代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