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GB70.3的沉头孔有啥解决方案吗 十字螺钉不够大啊

楼主(2023-12-30):
SW GB70.3的沉头孔有啥解决方案吗 十字螺钉不够大啊

网友:
可以自己在toolbox中增加孔规格

网友:
经常用就自己配置Toolbox,不经常用就用螺钉间隙孔然后增大倒角就是了。

网友:
显示自定义尺寸选项那里勾上,然后改一下自己需要的尺寸

网友:
啥不够大?说清楚,最好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