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装配关系中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3-12-31):
单独画的几个零件,在装配体做了一些配合,有时发现完全没有自由度了,完全不能拖动了,查看零件的配合关系,见所附图片中最上面三个配合关系:其中两个重合,一个距离,这三种右面另外又各自多了一个图标,就是一个向下的箭头插到地里面的感觉。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是如何产生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23-12-31 16:48):
补充:着重说明,是单独画的零件。并不是插入新零件画的。

楼主:
您好!就是您贴图这样!
只是,一直理解在位配合是在装配体插入新零件才会出现的。因为他的前视基准面引用了其它的位置吧。而且他会有“在位”这两个字。但实际我的和您的贴图里都没有“在位”这两个字。
我这些就是在外部画好的零件,装配上去的,不存在插入新零件的问题。为何会出现这个在位配合的关系?
因为这个零件不能拖动,我将零件删除重新装配了一遍,又没有在位关系了。
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你觉得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只有软件觉得才重要。

网友(点评):
不是通过插入新零件来建模,那么这个在位关系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
图标表示处于接地路径中的配合。 这些配合将零件相对于装配体原点而定位。
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面和某个标准基准面重合,那么就多半会出现这个标识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长姿势了